华XX的设计师你们这是肿么了???难道是故意的不成。。。这么明显的错误

楼主(2012-09-04):
有朋友改的好看点的么???给各方案我参考下。。。

改山寨脚架我看了很丑阿,脚架缠得很粗的看到了也很丑阿。。。250的脚架还没看到但是好象很粗壮,有没有改装的很美观的???

网友:
俺也一样,还以为自己的飞机是个例。
炸坏原装脚架以后X少的山寨脚架换上就好了。

网友:
好让你降落炸尾管呗,然后问他买,然后再炸,再买...

网友A:
习惯就好了,我刚拿到的时候还以为是我飞机的问题,仔细看看大家的都一样~ 华这点做的确实不够仔细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就好了,我刚拿到的时候还以为是我飞机的问题,仔细看看大家的都一样~ 华这点做的确实不够仔细噢!

哪你们就是这么戳在地上起飞的么? 这样起飞降落的时候,锁尾要自动调整的时候,尾巴会当当当的在地上跳,

网友:
呵呵,没啥影响的,一脚油门就起来了哈

网友:
降到快落地的时候,直接收油就下来了~

网友:
新机就这样肯定是 华的不对了

网友:
设计师喝大了!

网友:
亚拓450更坑爹,短一截,特别容易扫到草或突出的沙石 ~
这俩家设计互换一下就好了,户外机地面软,尾撑容易陷进地面

网友:
看到这么多,对华失去信心了

网友:
华叉叉公司好像没人潜伏在这里的,,,只有各种的托们。。。自己改把,还是支持国货

网友B:
是不是防止在草地扫桨才如此的长,楼主想想啊

网友:
這很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防止在草地扫桨才如此的长,楼主想想啊

可以理解为了防止扫桨,哪就应该把脚架改高或者至少后段高一点,保证脚架能挨地阿....这么翘着不是个事吧,你想想

网友:
在华科尔4G6的时候,这个脚架的高度刚刚好,只是飞行的时候,如果机身往右边倾斜太多,降落如果不注意,尾桨就容易扫到地面。

网友:
尾垂加钢丝,机身右斜降落再也没有扫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