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2S的放电设想

楼主(2012-09-04):
X612S的放电功率小,放电慢。如果
电池
合适,比如说3S的锂电,反过来把需要放电的电池做电源给其他的东西充电,当然要设置好输入截止电压。用这个方法放电,能达到多大的电流放电啊。这个方法可行么?

网友A:
X612S没有你说的这个功能吧!

网友B:
你意思是放电的同时,让电池给充电器供电呀,这样不是相当于短路哟,我猜的哈,说错了别烹我

网友C:
楼主说的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3S电池可以直接给612供电,平时就是动力电冲控电当放电用的

网友D:
可以的,就是截止电压要注意啊!

楼主:
想问问,这个方法,作为电源端的电池,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E:
看输出功率。
按照612的设计,输入18V时,最大输出300w。那么其最大输入电流也就是16A以上了,能大到多少未知。。

楼主:
那么输入11v,输出最大200w,如果负载也是11v,那就是输出多少电流,理论输入电流比输出还要大,那么实际上x612s至少可以达到12a的放电能力。

网友F:
此法绝对可行,问题是得有需要充电的电池才行,最好还是有人值守

网友G:
。。。一块有电一块没电。。多整几次估计都没电了。。。放电不错。。

网友H:
顶贴,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