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60A双向有刷电调我用6节5号电池带电调带个550电机 ...
我的160A双向有刷电调我用6节5号电池带电调带个550电机,电调发蜂鸣,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2-09-04):
我的160A双向有刷电调我用6节5号
电池
带电调带个550
电机
,电调发蜂鸣,怎么回事?谢谢
具体是我改了个1:10的车,但是手头没有320A的电调,只好用小电池组,6节5号电池带的160A电调,就是带380电机那种,车子开动时候有蜂鸣声,怎么回事,是电调自动报警么?

网友:
一般的5号干电池放电不够!大锅,你该潜水了

楼主:
亲人啊,
我的也是充电电池组,环奇1:16坦克上的,6节一组的,发出蜂鸣声是电量不够造成的么?

楼主:
发出蜂鸣声对设备有没有影响啊,电调会不会坏啊,谢谢指点

网友A:
LS说的都对

网友:
有刷电调工作电压应该是<8.4V吧 你6颗5号是不是电压高了?
楼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