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接收机有必要架高吗?

楼主(2012-09-04):
FPV
新手,设备在路上,现在考虑要不要买个三脚架把
图传
接收机架起,请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A:
有必要,,越高越好,
远离地面,个人推理 地面杂波对接收的影响是有的,

网友B:
很有必要 图传波长短 指向性很强 怕遮挡

网友C:
要是向5。8什么的,你要是站在接受和飞机之间就挡道鸟~~你就悲剧鸟~~

网友D:
有必要 越高越好

楼主:
楼上各位前辈一致认为有必要,看来是很有必要了。
可以这样理解吗?人体是可以阻挡1.2G信号的?

楼主:
前辈们都是用什么三脚架?我准备买个几十块钱的摄影可收缩三脚架,1.3米,够用吗?

网友E:
1.3米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