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手求教:平板天线和原装天线的取舍

楼主(2012-09-04):
图传的老板告诉我,平板天线是定向天线,只能接受平板对面区域的信号,一旦飞到平板接收面背后,就收不到信号了,因此建议我用原装天线就可以了。
之前一直想配套买个平板天线,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按照我的想法,肯定会有飞到天线背后去的时候,特别是降落的时候(暂时不上飞控和OSD,需要目视回航),请教各位前辈,这样岂不是不能用平板天线?
我买的图传是柏通1.2G800MW,厂家标注的有效距离是300-600米,但是老板告诉我,那个是地面距离,空中由于障碍和干扰少,有效距离距离基本上可以达到5公里以上(用原装天线),请问各位前辈,这说法可靠吗?
另外,我原本打算用柏通1.2G1.5W的图传,但是那老板告诉我,功率大了会干扰其他设备,建议我用800MW,这种说法靠谱吗?

说心里话,我很感谢那个卖图传的老板,他不像一般卖家那样劝我多买或者买贵的,充分考虑我的需要和利益,很让人感动,但是由于他自己不玩这个,所以对于他的说法,我存有疑虑,特开帖请教各位前辈,望多多传授经验教训!

网友A:
第一,你在降落的时候 如果在图传上能看见你。你就看得见飞机了。所以不必考虑降落问题。该考虑的是你降落技术好不好。飞远点的童鞋基本上都在用平板天线。  第二 要是你的柏通1.2G 800毫瓦原装天线真能到达5公里以上,我出400块买你的。   配平板才有可能达到5公里左右好吧。 原装的全向天线也就1公里左右

网友:
平板天线 + AAT 很爽

网友B:
原装的柏通天线空中做多500米我试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在降落的时候 如果在图传上能看见你。你就看得见飞机了。所以不必考虑降落问题。该考虑的是你降落技 ...

进入目视区后是没有问题,固定翼飞9年了,降落还算比较过关,主要是暂时不上飞控和OSD,返航时可能得找地面参照物才能找到家,怕飞过头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柏通天线空中做多500米我试了的,

这太近了吧,论坛好像有说能飞几公里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用这个图传的都来晒晒实际有效距离吧

网友C:
我两个都有 看怎么飞了 飞高度的话 还是平板 飞穿越我用的全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两个都有 看怎么飞了 飞高度的话 还是平板 飞穿越我用的全向

实际有效距离如何?

网友D:
我和你的情况怎么这么像啊,是不是一个卖家的啊?你说说你是那个卖家的,咱们两个的请款太一样了,卖家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有效距离如何?

内容全向我一般只在1000米之内飞 平板最远飞了4km

网友:
1.2原装天线3KM的飘过   如果没有飞控等设备1.5W可以  要是有飞控就800MW  来办说的对  是因为功率大干扰其他设备  你没有其他设备就谈不上干扰了

网友:
今天人品爆*了,5.8g图传原装天线飞了5.2公里,图像一点都木有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的情况怎么这么像啊,是不是一个卖家的啊?你说说你是那个卖家的,咱们两个的请款太一样了,卖家也是 ...

柏通1.2G800MW淘宝销量最高的那家

网友:
远航(超视距)最好带飞控

网友:
如果天气晴朗,湿度低,而且电磁环境极佳,800MW可以达到5公里,可惜这些条件很难达到。
说到功率,我也建议800MW。
1.5W看似增加了一倍,实际上发射出去的电磁波辐射只会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反倒会引起别的一些问题,比如干扰,又比如驻波比恶化。

网友:
当然原装,平板没跟踪很郁闷,而且电磁环境好的话 原装足够远了 我700MW 2.4G 飞4KM

我自己实际使用的看法,我也有平板没跟踪,用了一次就没用过了

网友:
自动天线跟踪才是王道。

网友:
给你确定的是,这个老板说的一点没错,不光是他说的那些全部数据上,有些数据还是比较保守的,我已经亲自实践过了,需要来验证,那就搜索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在降落的时候 如果在图传上能看见你。你就看得见飞机了。所以不必考虑降落问题。该考虑的是你降落技 ...

我的柏通1.2g 800毫瓦的原装天线。2.92公里无压力,貌似还有人飞过8.4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太近了吧,论坛好像有说能飞几公里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用这个图传的都来晒晒实际有效距离吧

我的1.2 800最远飞过2.92公里,再远没试过。原装天线。楼主放心的上吧。但是拿回来以后要每个信道做拉距测试 看看哪个信道距离最远,视频信号质量最好。具体的图传距离要看当地的电磁环境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同志的解答,已经用原装天线在飞,效果还不错,目前飞2公里内,信号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