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加油JJ尾巴会向右边偏移,求解谢谢!!

楼主(2012-09-04):
飞越GY650
陀螺仪
,FUTABA S9257锁尾,加油时JJ尾巴会向右边偏移,求解谢谢!!
FUTABA S9257锁尾是新换的,之前用的是山寨
舵机
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感觉现在比之前偏移的要大多了。天7控上的微调弄不好,不是感度大了就是小了。

网友A:
是微微甩还是很大,很大的话检查下尾巴传动,按住尾桨转大将,一般用力是不能打滑的

楼主:
加油感觉甩动蛮大,按住尾浆大力一点转动大浆,皮带会打滑,尾波要向后面调整一点,站皮带不打滑是吧,谢谢!!

网友B:
中立点调正试试看,在非锁尾模式调到尾巴能锁住,然后调高感度,试试看

网友C:
我的是皮带松了才出这个情况

网友D:
油门和螺距配合不好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E:
也顺便问一下,轴传动的也有这种情况,急加油会youpian2-3度的样子是否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F:
我一开始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把转速调上去就好了

网友G(2012-10-08):
掉转的,螺距过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