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用G31三轴的模友

楼主(2012-09-04):
我的G31升级0.98a后,起飞20秒左右就抖一下,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没有G31的飘过

网友B:
没有g31的飘过

网友C:
升級0.98a後,是否有重新執行安裝向導.

楼主:
已经重新执行安装向导了

网友C:
1.打開振動分析日誌,檢查主旋翼及尾旋翼數值是否偏高,若是的話,請先檢查機械部份並排除振動.
2.將舵機不經G31,直接接接收機或舵機測試機,看看是否有異常.

楼主:
斜盘舵机和尾舵机都是215,第一块电池的20秒左右就跳一下,
4个舵机一起跳
,以后不跳了,正常飞。第二电池后也不跳舵了,一段时间后再飞也是第一块电跳舵。一直都在飞,升级0.98a才出现。

网友C:
我想可能是振動所造成,我目前使用兩個G31從0.96至今,分別裝置於YT450 PRO V2(3GX不是高手,不會調,早已放生),斜盤舵機410M,尾舵是棒子的SSD-145US,M3D 500斜盤MKS DS1210 尾舵Futaba 9254一直爽飛中,尤其是M3D 500原本裝置黃V-Bar,換G31後也感覺不是差很多(可能功力不夠,目前僅到到飛停懸).

网友D:
我用的没有你说这个问题呢

网友E:
这个感觉应该和升级098没有关系,我升完之后就是记录的振动变大了,当时就感觉机械部分没动过不应该有这种变化,但也没太在意,后来小炸了一下,又仔细调了一下机机,现在振动已经比原来还小了。

网友F:
我也有这个现象但是097就有,应该和098没关系。我的初步估计是接收机的事情

楼主:
换两个接收机,用PWM模式,还是一样有跳舵,原来是用DSM1024模式。感觉不是控,就是三轴问题。

网友G:
升级0.98之后有同样问题....舵机也是215.尾巴9257.f的.不过我的电调是飞腾的.开始以为线性bec不给力.想换电调呢.结果发现.LZ也有这问题.
我的基本情况是.飞机起飞的时候震动大.飞起来之后就好了.但是就在刚刚飞起来之后大概也是20-30秒吧.抖一下.不过是一个抖的.十字盘有虚位,连杆一样长.但是起飞有双桨.要调一圈才好.
不过这个情况在0.96的时候是没有的.我是上周末,上午去飞的时候0.96,中午想改尾巴速度.然后发现必须升级才能用.就升了.0.98.升级好后下午出去飞.4块电有2块起飞的时候要抖一下.其他时间都正常的.控.天7.
想不会这么巧大家的控都一起出问题吧.现在看我的问题.要么是电调不给力.要么就是0.98对震动要求高.在调手感里面用的模式是3D的.

网友H:
上次炸鸡之后到现在还锁不住尾的飘过。

网友I:
已记下反馈,调查中。

网友:
昨天已飛了.就是用 g31 0.98 直升機是450 ccpm kst115 RD 是 F 9257 沒有你說的問題.

网友I:
各种接收机,配合各种舵机,在最新的098a固件下,这两天一直在折腾,没能重现所说的现象。
请问反应有舵机跳动的朋友,都在什么城市呀? 较近的话,可否我们直接过去人看看具体情况? 或者把机上电子设备租借来研究两三天也好呀。

网友J:
我每天都要飞G31的鸡鸡大约10几个起落、这种现象确实没有遇到过

网友J:
建议楼主返厂维修下、或者返到我这里来、我给你换一个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已经返厂了。

网友F:
刚才看见有这个现象的人是天地飞7,不知道楼主是啥控。我的是天地飞9

网友K:
差点入手的飘过

楼主:
陀螺返厂回来了,还送了测速传感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