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线性电源电路图 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楼主(2012-09-05):
此电路图中各元件的作用,及精度选取要求,谢谢各位!

网友:
不懂 请教降压二极管选用什么样的好

网友:
就是那3个大功率管子选好点的  散热片要加上   电位器用好点的   电容一般的就可以了    这电路稳定性很好

网友:
后面那张图是个过压保护电路  电压超过设定值   可控硅导通电路是短路状态   保险丝就直接断掉了

楼主:
我想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请教降压二极管选用什么样的好
我咋没听说过还有降压二极管呢?
我只听说过有稳压二极管

网友A:
这电源是个大热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是个大热源。

    满功率  效率太低了  基本要耗费5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功率  效率太低了  基本要耗费50W

三个三级管后面背着散热片呢,还有冷却风扇!就是工作原理需要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lm723是一个电压比较器,3、4脚是电压比较输入端,2脚是过流保护。10脚是控制大功率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