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双速三相电动机是如何接变频器的,有图片

楼主(2012-09-05):
请教一下这个双速三相电动机是如何接变频器的,有图片

准备在家里用单项220V的电来驱动双速三相电动机,不知

道应该怎么接线,在此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你这个接不出二百二接法来,:你这是变极双速电机,是四,八极接源来改转速也没有预留线头给你改三角接法,只能上三百八的变频器

网友:
可以的接三角在50hz是700多转接成星形在50hz是1400多转但电机功率损失点你可以用2个接触器互相转换这样调速范围就大了

楼主:
有点麻烦哦

网友:
双速电机我也有一个8120的,研究过一下,没法接成220V,只能380V用。这个是图你研究一下:

网友:
将电机内部三角联线改接Y联接就可以接3相220v了。用到变频器就不用双极了,

网友:
没什么办法,我那车床也是这样,接220V一直不够力,所以没办法,又买了个380V的变频器回来

网友:
我的钻铣床就上双速电机,是Δ/2Y接法,必须用380的三相电才能发挥最大功率。不过接220的变频器也能用,但力气很小,估计原来的一半。但好处是不发热。

网友:
可以在变频器设置里将电压调高些,我最高能调到多少我也没试过,我的能调到250V。

楼主:
这种电机改三角形接法就可以接变频器了吗?

网友A:
原三角改Y接,由380v变为220v,输出功率是不变的,楼主的外接口沒法改,可通过内部改接,但要有-定的电工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三角改Y接,由380v变为220v,输出功率是不变的,楼主的外接口沒法改,可通过内部改接,但要有-定的电工基础。

能不能画个草图说明下怎么改Y接法,我的也是双速电机,220V用着没力气,2300转再高就上不去了。我的主轴最高4000转。

网友:
1。改变内部连接。
2。重绕。
3。购买 220V 进 380 V 出的变频器。

网友:
这个已经是三角形接法,是没法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