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问题

楼主(2012-09-05):
这两个双凸翼弦长同样300 前图最高点厚46  后图最高点厚度37
这两个数据怎么来的,选择哪个好?做特技机时,做成对称的可以吗,方便出图

网友:
弦长一样厚度不一样肯定不是同一个翼型。 尽量按照图纸要求制做。

网友:
刚查看LZ帖子时,提示升级一级士官,嘿嘿。翼型怎么成的,咱也不太清楚,都是用前人的成果,嘿嘿。不过有专门的翼型设计软件,没钻研过。关于双突哪个好,这个不清楚。等楼下高手解答吧,顶贴。。。。。。。。

网友:
CAD的图吗???s2

网友:
听说凸出多的和凸出少的,快速的相对要少凸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很是深奥

网友:
特技机对称首先,翼型厚的适合低速,薄的适合高速。

网友(2012-10-16):
哥们你怎么用CAD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