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电机问题!请高手做解答

楼主(2012-09-05):
配置NAZA飞控 XA650机架 飞腾30A 恒力2248
电机
,今天到手后组装好了以后发现有两个电机
油门推到百分之20左右不动,油门到百分之50左右才会动!另外两个电机正常,电调行程已设置,飞控和接收机线已经
正确连接,就是两个电机不正常,请教下论坛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把动与不动的电机调换一下,看是否是电机的毛病.

网友B:
我经常遇到这种现象,这次是这个电机,下次可能就是其他电机。也没管它,给油继续飞了。

网友C:
这种情况正常!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我电调行程没有设置好

网友D:
大哥,别一下设好了,一下又没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别一下设好了,一下又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