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套材机和完成机区别大么?

楼主(2012-09-05):
具体区别在哪?套材整机敢买么?

网友A:
区别在于时间上

网友B:
套材机就是全木头散件,要自己装,比较麻烦。但也有人喜欢自己装的。

网友C:
工时费问题,自己用套材做,相当于每小时2元左右的工时费。
你如果有其它专业特长,用这点时间干点别的活,每小时几十、几百、几千都是可能的。

网友D:
就看你喜欢装还是喜欢飞 了!

网友E:
区别蛮大的,看动手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