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MD520 LAMA 起飞后抖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05):
天地飞MD520 LAMA 起飞后抖怎么回事?
起飞离地10公分左右,开始抖,然后不抖了,不继续加油,自己也会急速上升,这是为什么?

网友:
混控出问题了?

网友A:
共轴双桨机 抖无外乎这么几点 要不轴弯了 齿轮扫齿了 双桨  要不就是四合一有问题 关于那两个旋钮坛子里有很多调整的方法 没摔机的情形下 不建议调那两个旋钮  轴也没那么容易弯  把四根桨全部换成新的  再试一试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轴双桨机 抖无外乎这么几点 要不轴弯了 齿轮扫齿了 双桨  要不就是四合一有问题 关于那两个旋钮坛子里有很 ...

非常感谢,看来你是拉码专家,确实有点扫齿,不过不明显,也会引起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看来你是拉码专家,确实有点扫齿,不过不明显,也会引起抖吗?

呵呵 您夸奖了  如果只是轻微的齿轮磨损会有影响 但只是轻微的抖动 有规律的抖动 建议先换桨 如果还抖 再换齿轮 挨个排除  我也有架520 很稳定 互相学习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