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ACEONE 返厂保养后出现的各种神奇问题。

楼主(2012-09-05):
         本人的dji ace one飞控自从反厂保养后出现各种奇怪问题,为尽量使问题说明客观清楚,现将使用设备列出:

          载机:align 700e fbl 斜盘舵机:futaba bls252  锁尾舵机:futaba bls251 tx:futaba t8fg  rx:futaba r6008hs

问题如下:
1:固件无法升级
aceone维护保养后版本为4.02最新版本,自从保养回来后,由于奇怪问题众多,无法解决想重刷固件,但是一直无法连上服务器。

2:出现奇怪的抖舵现象
在调参过程中遇到了奇怪的抖舵现象,毫无征兆,后也没有再发生过,但是万一在空中再次发生后果很难预料。具体抖舵现象发生在姿态模式下,尾舵无规则抖动。

3:调参软件十字盘页面设定各舵机正确,但是到了检测这一步左右动作始终是反,需要手动按反向。
选择HR3十字盘模式,在十字盘页面全部设置正确且连线全部按说明书,但到了检测那一页左右方向始终错误,需要手动修改。试问既然全部设定都是按照说明书进行,这一步为什么还是会反,已经恢复出场默认数次,情况一样存在。之前都不会这样

4:调参软件向导功能无第七步
使用调参软件v2.4,使用向导选项在调整完第五部时直接跳到第七步,其中的第六部神秘失踪。是否是最新版本新特性。

5:引擎页面油门最高最低点无法进行设定

网友:
正常,现在他们没有功夫管ace one,扔了吧?我的也准备扔

网友:
哎,看看dji如何解释吧

网友:
回来之后 重新把你原来的程序导入到飞控里了吗?

网友:
这次大疆提出的2012年01月01日前ACE ONE飞控返厂保养,检查和更换的是IMU里面的减震棉,其他部件没有做任何改动,楼主的几个问题,都是在正常调试中也可能遇到的,和返厂是没有关系的,请放心。至于楼主的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及时反馈给购买处的代理商或者大疆公司,来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我的是自己更换了减震棉,不知道合不合适,会不会有啥问题,目前使用一切正常!

楼主:
已经又发回dj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