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左侧飞时抖动大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05):
V911的确耐炸,但是现在水平提高点了,发现往左边侧飞时机身抖动很大,右侧飞就很好,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相反。

网友:
你控上的侧飞微调是不是往左边调得比较多?

网友:
调舵机拉杆是控上微调位于中间位置,再看看抖动现象会不会有所改善?

网友:
动动舵机连接杆,可能是左连接杆接触不良,或者太长短了造成的。

网友A:
复 snakeu 兄:

V911侧飞抖动,个人建议如下:

(1)  收紧平衡杆螺丝至仅可顺滑摇动。
      压直平衡杆,如有须要可用热风机吹后拉直冷却。

(2)  接紧所有连杆锁扣入球头内。

(3)  按紧十字盘(可能炸松脱了)。

陈伯

网友:
那是平衡杆的螺丝 紧或松了  不能太紧也不能过松。有虚位

楼主(2012-12-18):
引用 网友A:
复 snakeu 兄:

V911侧飞抖动,个人建议如下:

非常感谢,的确是十字盘松了,谢谢!

网友(2013-05-11):
引用 网友A:
复 snakeu 兄:

V911侧飞抖动,个人建议如下:

陈伯威武,一语中的!!

网友(2013-09-05):
我的911和楼主正好相反,往右侧飞抖动,十字盘换了一个问题依然存在,求高手帮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 snakeu 兄:

V911侧飞抖动,个人建议如下:

補充一點:旋翼機頭上希拉臂的支撐點因飛多了會磨蝓(內孔)亦會造成抖動,以前修280A見得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補充一點:旋翼機頭上希拉臂的支撐點因飛多了會磨蝓(內孔)亦會造成抖動,以前修280A見得非常多。

手快快打錯了字,是260才真!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按陈伯的要求已经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