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教下前辈FUTABA T6J和EX

楼主(2012-09-05):
麻烦请教下 FUTABA T6J和EX是啥意思啊 有什么不同么?接收机要多少钱啊 那个好用划算一点 ~! 谢谢了

网友:
T6J是最新出的六通道2.4G多功能控,内置发射天线。
6EX有N多版本,是比较早期的六通道控,有2.4G的,也有频率控,频率控还分AP固定翼版本、HP直升机版本、P固直通用版本。

网友A:
同意LS说的 正确!6EX PCM版本的接收机6通的300多 T6J要400多 原装的 好用肯定是T6J好用了 记得还升级了一次 升级了一些很实用的功能,去年升级的,不错的,如果有米T8J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LS说的 正确!6EX PCM版本的接收机6通的300多 T6J要400多 原装的 好用肯定是T6J好用了 记得还升级了一次 ...

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细。

谢啦!

楼主:
恩 我也觉得固定翼T6J就可以了 因为我直升机是10CG所以固定翼就不想用那么好的了 T6J是不是玩固定翼足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