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6 二代接模拟器,控制面板显示设备不可用,用模拟 ...
请教天6 二代接模拟器,控制面板显示设备不可用,用模拟软件总是提示我打开电源

楼主(2012-09-05):
如题,请帮忙,谢谢

网友A:
我的也一样!

网友B:
我买的也是天6II海没到,不会这样吧

楼主:
已经解决,如果你的机器曾经拆开过,或者已经过了保修期,可以参考我的方法:
(仅供参考)拆开后盖,看一下我图中画红圈的地方是不是插对了。我买的二手,可能以前的人拆开后再安装的时候插错位置了。

楼主:
我不会发图,还是级别不够啊?。。。。。。。。。。
直接说吧,打开后盖后,模拟器接口那根线可连接的地方有两个,正确的应该连接在左边那个(面对电路板)。

网友B:
。。。。。。。。。。。。。。。。我也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