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飞控的问题,就解答

楼主(2012-09-05):
您好,有个问题想讨教下,我的玉兔飞得很稳,就是每次重新接电时,机器都会往机头方向飘移(没有更换电池),需要调整升降微调才可以飞稳,但下次上电又会同样出现同方向的漂移,没几次微调就到头了,已经水平校准过很多次了,求解决,谢谢

网友A:
把脚架前面垫高在校水平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同是兔子,关注!

网友:
听沙发的没错

网友B:
重新做次罗盘校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脚架前面垫高在校水平

谢谢回复,水平校准过多次了,每次校准好不用微调都能稳定悬停,就是多上几次电就飘的不象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做次罗盘校准试试

设置软件里不钩选罗盘和气压计也试过,没有解决问题,难道是温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软件里不钩选罗盘和气压计也试过,没有解决问题,难道是温飘?

先说一下你产生这个问题的机器的配置,

再说一下你出现这种情况时,你在软件中勾了哪些选项,

这样模友们才能给出正确的解答......

网友:
往那边飘,就垫高那边,进行水平校准!兔子教学视频里有介绍的。

楼主:
把情况详细说明一下
机器配置:250轴距蕾丝机架,朗宇X2204 1480KV,6045三叶桨(新桨),好盈 10A,3S 850MAH,当然还有兔子(为解决问题已经把CF板焊下),无超声波和GPS.
飞行环境:室内关闭门窗,空气基本静止.
具体问题:做好水平校准(当然有垫高起落架的步骤)后,软件里只钩选"自稳",其余按照300MM以下机架默认参数设置.第一次校准好在不掉电前提下悬停很好;下来断下电再上电的话整个飞行过程就一直往机头方向飘,每次都一样.如果调整微调可以调好但下次上电继续同方向飘.
机架和马达电调都换过方向安装结果还是同样毛病有点怀疑是飞控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感觉是飞控未做避震处理,在加油门时,机架在某一转速下共振干扰飞控.

网友:
玻纤一体机架太薄太软导致电机臂变形产生的漂移。我刚买兔子时也是用的250玻纤一体机架,起飞老飘,试过多种办法均无法消除。后来换成了450铝臂机架,直接垂直起飞,什么都没调试。再后来又升级成6轴铝臂机架,仍然稳定起飞。试过又装回250机架,结果又飘。
如果执意要飞250,建议将机架换成250铝臂的那种。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那就搞个新机架试试看,希望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情况详细说明一下
机器配置:250轴距蕾丝机架,朗宇X2204 1480KV,6045三叶桨(新桨),好盈 10A,3S 850MAH,当 ...

小机架如果太软的话,是会有这种情况的,你换刚性强的机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机架如果太软的话,是会有这种情况的,你换刚性强的机架吧

已经在寻找好点的250机架,请问有推荐吗,谢谢。

网友:
凡是固定电机的机臂又是1.5mm厚度的板材型的处理不好基本都会飘,250铝臂机架X宝直接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