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尾电机发热原因解析,及时发现,及早治疗,能用很久。

楼主(2012-09-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哦 明白了 我说每次飞完 尾电机烫手都不干去碰 这次长知识了 一会儿回去嘀咕一下~! LZ辛苦了~!

网友:
这个不是主要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完全是这样 尾电机工作自然会发热 而且很热 无论你是不是让尾桨靠在电机上摩擦也是一样的
一个那么小 ...

邦邦说的对。

其实才一元的尾桨,裂了松了就换呗,不用折腾。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靠塑料自身的摩擦力在每分钟几千转的光滑的尾电机轴上是固顶不住的,新浆一样的打滑,得用胶固定在尾电 ...

尾电机的轴太光滑了,尾桨用段时间打滑是必然的,只要电机动力输出不是加速太猛,一般没有那么明显的问题;

就泄力缓冲来言,这种突然加速尾桨打滑可以更好的保护电机,让电机用的更久;
如果固定的死死的,那么突然加速电机负荷会比打滑大的多,机的效率有了,电机会提前挂掉~

911的空心杯,尽量不好暴力飞行,空心杯的致命伤就是热量,正常工作热量就不低,更何况尾巴牢牢固定在转轴上,那样只会让电机的温度升的更快;

就这2点来说,我个人倾向让它打滑一点~

以上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你们的讨论,我们就学到了!

网友C:
LZ,不是这个问题,除非浆马达接触非常紧密难以转动。你可以试试把马达接上电源空转时只有正常温度,而把主轴按住让转速降低时热量巨大。这个实验表明马达是在负载下产生高温的。不对之处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