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s800用了z15好像就没有扩展口接地面站了?

楼主(2012-09-05):
我看说明书好像只有3个can ,led一个,z15一个,GPS一个, 地面呢?好像没了  是不是这样?

楼主:
刚看了900mhz的机载端有can口, 可以用吗?那2.4g不是悲剧了?

网友:
可以的,电源模块还有呀

网友A:
LZ说得对,WK只有3个CAN-Bus扩展口,电源模块提供两个,GPS模块提供一个;led占用一个,z15占用一个,GPS占用一个,刚好用完,如果想上地面站,确实没有多余的CAN-Bus扩展口了,也准备上地面站,没有CAN-Bus扩展口了,惆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得对,WK只有3个CAN-Bus扩展口,电源模块提供两个,GPS模块提供一个;led占用一个,z15占用一个,GPS占 ...

这可悲剧了, 希望DJI能开发个1分2或者1分3之类的扩展模块, 把一个can-bus分成多个,最少也得多一个吧?  我现在就悲剧了  地面站和z15都买了。。地面站先买的..没注意这个问题   z15到手才发现...幸好只是单点的,不贵.   要是买了那个多点的 就泪流满面了..

网友:
wmk输入接口也少应该想办法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得对,WK只有3个CAN-Bus扩展口,电源模块提供两个,GPS模块提供一个;led占用一个,z15占用一个,GPS占 ...

900兆地面站有两个CAN-Bus口,和WKM、Z15共同使用没有问题,2.4地面站和WKM、Z15共用似乎是有CAN口不够的问题,听说DJI那边已经在着手解决了~

网友B: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解决,现在900M电台的客户是可以同时使用云台和地面站,因为900M电台上有两个can口,但是2.4G 电台现在还无法使用,我们近期会增加一个Can HUB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期2.4G电台的使用客户可以从代理商处购买该配件,实现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解决,现在900M电台的客户是可以同时使用云台和地面站,因为900M电台上有两个can口, ...

谢谢假行僧老湿~~~

网友:
900 有 2.4没有  不过以后会有的

网友:
有Z15 有2.4地面站的.一直在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