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80如何进入非锁尾模式

楼主(2012-09-05):
如题,天七控。无论怎样设置,一开机就亮绿灯。而且打方向舵尾舵机移动很慢。是不是780坏了?呜呜,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在控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上设置

控上怎么设置,780都是绿灯。貌似锁尾状态。实际不锁尾。郁闷啊!求高人指点

网友B:
遥控器的感度设置,天地飞就把感度设置到50以下米就是非锁尾模式。其他控遥调非锁尾功能。

天地飞,要是正常模式下一开机就绿灯很正常呀,正常模式就是绿灯,一定要绿灯不然就是不锁尾模式。要是熄火模式一开机就绿灯也没错呀,要熄火时非锁尾,在感度界面把感度调到50或50一下。一般熄火我是感度50,这样尾舵机是没感度不会动的。好调机。

有不对楼下改正

楼主:
请大侠们介绍一下gp780的详细设置吧、跪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的感度设置,天地飞就把感度设置到50以下米就是非锁尾模式。其他控遥调非锁尾功能。

天地飞,要是 ...

关键是现在780绿灯常亮却不能锁尾。转动机身,尾舵机没有动作(舵机是好的)打方向舵尾浆几乎不动。我都搞头大了

网友:
长按780上面的按钮然后有五个灯,就是五个设置项,按到最后一个,应该是红色,如果不是打方向舵到变成红色!至于很慢,是什么意思?不太理解!什么模式下很慢?应该都很快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在780绿灯常亮却不能锁尾。转动机身,尾舵机没有动作(舵机是好的)打方向舵尾浆几乎不动。我都搞 ...

按780设置键绿灯闪烁时(也就是进入设置时)打方向舵可以看到尾浆变距。设置完绿灯常亮之后,打舵没反应

网友:
在TB上搜GP780,随便找个商家点开看看,里面一般都有780的设定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780设置键绿灯闪烁时(也就是进入设置时)打方向舵可以看到尾浆变距。设置完绿灯常亮之后,打舵没反应
...

你机机多大?450都是红灯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机机多大?450都是红灯才对

450,山寨9257锁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山寨9257锁尾

最后一个是红灯锁尾不是绿灯

网友:

加高感度…或降低…试试…我也天七同GP780

网友:

看说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780设置键绿灯闪烁时(也就是进入设置时)打方向舵可以看到尾浆变距。设置完绿灯常亮之后,打舵没反应
...

我看他目前的感大概只有50左右…在相当于感度没有…可是试试加高感度…或降低…我的感度74左右

网友:
换一个陀螺仪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他目前的感大概只有50左右…在相当于感度没有…可是试试加高感度…或降低…我的感度74左右

已解决。低级错误,混控没有打开。谢谢了!

网友D:
好久没玩天七了,混控是什么字母…

网友:
天7开了混控就不是50以下非锁尾了。先把控整明白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久没玩天七了,混控是什么字母…

在感度设置项。混控两种模式:禁用、打开。选打开即能正常所谓、操控。我的感度在47有金鱼尾现象,调到37锁尾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