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拿锉刀锉了汽缸,感觉跑的快一些

楼主(2012-09-05):
进气和排气,排气水冷口开槽都锉了
感觉快很多
由于胡乱锉的,想系统学习一下如何锉气缸,求教

网友:
神马原理呢?

网友:
我改了小松29,也帮朋友改了强劲26,快好多好多
我的小松29空转达到21500转,水中带6917桨16000转,1.2米O达到85速度(船有加重1.2KG,加油后8.5KG)

主要是增加压缩比,活塞偷轻(减轻6-7克),气道增大,排气扩大,增加扫气等

网友:
学问还是蛮大的,以前学过,但没实践过,此方法只对2冲程有效。一般排气窗口内面不修改,窗口下平面挫成斜坡状~具体需要看图,文字实在不好表述

楼主:
谢谢我锉的是排气口上边缘1毫米,如果下平面挫成斜坡状,和排气水冷块的开口是否也要更改。

楼主:
冻鱼前辈是否能详细指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冻鱼前辈是否能详细指教一下

我是新手,玩船不到半年。。。。。。。。

不敢乱指导啊

我的引擎是自己的,乱改没事,呵呵
大致是:
1.缸头车掉了0.5毫米增加压缩,当然活塞顶部也要车掉0.5,否则火花塞有机会碰活塞了。这个主要是增加扭矩。
2.进气道稍微打磨扩大了点-------其实这个效果不大。
3.增加了扫气道,排气口下方,这个换气会更充分,效果明显的
4.活塞偷轻了6-7克,这个非常有效,会立即提升极速。但是打磨需要耐心和技巧
5.排气口往缸顶方向扩了2.5毫米,左右扩大概3-4毫米,这个效果也会很明显的。
6.由于压缩、转速、功率增加,水冷头增加了一路进水,变成双路进水。都是使用自己做的船底进水,强制冷却。
7.换上了“大飞牌”排气

这样的改法,我也帮同事改了QJ强劲,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很暴力了
假如装1.2米DF老款不做配重的话,调试的好,估计可以超越86-87了。我的因为要跑比赛,稳定第一,船体有做补强配重。船体有8.5公斤了。所以还不够暴力,不过很容易调教到引擎叫起来,有机会拍段视频给你看。

在下还在摸索,还是新手,请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太感谢了,今晚我重抄锉刀继续挫 看来我比较保守
5.排气口往缸顶方向扩了2.5毫米,左右扩大概3-4毫米,这个效果也会很明显的。
这个我只往上边缘挫了1毫米,左右没有扩大
计划挫好后挂MEMO52上跑一下

网友:
我也是根据网上搜的资料和一些前辈口述的数据修改的。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理解。

为了测试转速还花了一千多大洋买了个小日本的转速表,这样改了心里有底数了。否则也是瞎改改了

网友:
改机器的方法大家都知道,不外乎调整排气角进气角等角度、运转机构偷轻、顺畅气道、调整压缩比这些。我不过是建议修改的时候把数据数值化,角度测量到度,压缩比计算成数值,这样便于总结便于调整。什么往上往下挫几毫米这个不怎么精确。
排气角并非越大越好,一挫就是几毫米,很惊人哦,不知道出厂是个什么垃圾设计的了。一般耐久的机器不应该超过180度的排气角,再加大失去会比得到更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凡是修改引擎,几乎都是以寿命换取功率转速。。。。。。所以慎重,自己的引擎无所谓,坏了再换,只是你的荷包要小心了

楼主:
还好啦 气缸蛮多 改改更爽

网友:
学习,领教了。改天玩玩汽油机

网友B:
“1.缸头车掉了0.5毫米增加压缩,当然活塞顶部也要车掉0.5,否则火花塞有机会碰活塞了。这个主要是增加扭矩”这一句我想半天也想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缸头车掉了0.5毫米增加压缩,当然活塞顶部也要车掉0.5,否则火花塞有机会碰活塞了。这个主要是增加扭矩 ...

减小行程,提高转速,增加爆*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减小行程,提高转速,增加爆*力。

缸头车掉0.5毫米,活塞车掉0.5毫米,曲轴 连杆没变。我的理解是:
上止点到下止点的容积变大了,但连杆的长度没变,所以行程没改变。压缩比也没改变,改变的是发动机的排气量,发动机的排气量变大了,发动机的扭矩和功率理论上肯定是大了。但行程没变,转速不知会不会增加?也许我没理解透,或是走进误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缸头车掉0.5毫米,活塞车掉0.5毫米,曲轴 连杆没变。我的理解是:
上止点到下止点的容积变大了,但连杆的 ...

你刚好都理解反了。

网友:
都是高手 改天拿我的强奸发动机做实验!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全是高手啊

网友:
行程没变,减掉了这再减了那等于白干。减0.5的精髓不在减少行程,增加压缩比或什么爆力的

网友:
高手不明你所說什么爆力的

网友:
工作容积等于活塞从下死点移动到上死点之间的体积,简言之等于活塞顶部面积乘以行程,车活塞顶不知道改变了什么使容积增加了。
冻鱼说的是增加压缩比,窃以为是减小了燃烧室容积,那么应该是把燃烧室反活塞车两刀让燃烧室整体下移才是正确的理解。

楼主:
航空模型仍在使用二冲程发动机。发动机的特点是当曲轴(即螺旋桨)旋转一圈,活塞在汽缸内一次向上与向下运动的,完成将可燃液化气吸入机匣(进气)、汽缸(扫气)、压缩(压缩)、点火和膨胀(爆炸)、排出废气(排气)的整个工作(图1)。发动机曲轴在这一中,各有多少时间进气、扫气、排气及它们之间的相位联系如何,与模型发动机的性能有很大的联系。在循环中,发动机进气、扫气和排气的开始与终止时间称为分气定时,通常以曲轴转动的角度来衡量。有关分气定时与模型发动机性能的联系,可参阅《航空模型》2008年第7期《模型发动机原理、性能和使用》一文。
  那么,对于一台航模发动机,模友们能否自行对其分气定时测量,以便、浅析其性能并做改善呢?答 案是的,下面就模型发动机分气定时的测量:
  1 拆下模型发动机的汽缸头和汽化器座。
  2 为了防止活塞运动至上止点附近带动汽缸上移,影响分气定时测量的正确性,用汽缸头螺钉垫上厚度的木条压住汽缸边缘(图2)。
  3 将发动机固定在试车台上,并在其输出轴上固定360°的全圆规。全圆规要与发动机同轴,且在它两侧垫橡胶垫防止被夹坏(图3)。若无正规的试车台,手工测量也可(图4、图5)。
  4 转动调整全圆规角度,使活塞在上止点位置时,指针正对全圆规的0°刻度。
  5,转动全圆规(左转或右转均可),以发动机上方或排气口位置观察,记下活塞下行至排气口正好开放时指针在全圆规上绕过的角度,如100°(90°+10°)。继续同方向旋转全圆规,至活塞上行至排气口再次关闭,记下此时全圆规上已转过的角度,如260°(90°+90°+80°),这样就了发动机排气口总共打开的角度为260°-100°=160°。以发动机上方观察,按上述策略论文范文再测量活塞打开(如90°+25°)和关闭扫气口时全圆规转过的角度,就可测得发动机的扫气时间。若要测量发动机进气角度,需以发动机接装汽化器座的机匣进气口方向观察,转动发动机曲轴,曲轴进气口开始打开和完全关闭时全圆规相对活塞上止点位置转动的角度,发动机的进气角度与活塞上死点的相位联系。以发动机的前面观察,当活塞在下止点时,顺时针方向转动45°后曲轴上进气口开始打开,到活塞经过上止点后继续旋转55°才关闭,则发动机的总进气角度为180°-45°+55°=190°。测量结果,便可绘出直观的发动机分气定时图(图6)。以图中,二冲程发动机排气和扫气角
打开(如90°+25°)和关闭扫气口时全圆规转过的角度,就可测得发动机的扫气时间。若要测量发动机进气角度,需以发动机接装汽化器座的机匣进气口方向观察,转动发动机曲轴,曲轴进气口开始打开和完全关闭时全圆规相对活塞上止点位置转动的角度,发动机的进气角度与活塞上死点的相位联系。以发动机的前面观察,当活塞在下止点时,顺时
度相对发动机的上止点或下止点是对称的。
  6 发动机的分气定时图,还能其工作(图7)。比较不同用途发动机的分气定时图,于理解不同功能发动机转速、功率和扭矩等性能参数与其结构的联系。
  7 发动机的分气定时图,对自行修改发动机的某些性能参数有很大的价值。
 ,对谐振排气管的竞速型发动机,要求有的发动机扫气角(130°~140°)和排气角(180°~190°),那么可在发动机汽缸上突缘下沿填0.1~0.2mm厚的汽缸垫圈,以提高发动机的扫气角和排气角。有时,要求提高扫气角和排气角单靠在汽缸突缘下加垫圈协调,就要采取其他措施。同样,可用减小汽缸上突缘下沿的垫片或用车床去除突缘下沿来减小发动机的扫、排气角,使发动机有的扭矩和较好的低速性能。若想转变(增大)发动机进气角度,则可修除曲轴进气口两边的,扩大进气口宽度来。
  的是,修正发动机分气定时,按上述测量策略论文范文反复核实,逐步,正确的分气定时比扫/排气口的多少对发动机更为。而在相同的分气定时条件下,发动机功率与扫/排气口面积有关。在修正分气定时的,还可增加进气、扫气和排气口面积来提高发动机功率。

楼主:
网上扒下来的,好像不连贯供学习参考
那个全圆规怎么用我都不会咧

网友:
回LZ,看看我的全圆规。中间眼套在曲轴上,夹紧,就像装个空气桨那样,当然不需要太紧,别夹烂了,用全圆规能牢固的带动机器转就可以了。
第二步:用细细的钢丝做个指针,一头固定在机匣上,装发动机的螺丝孔那就很合适,也用螺丝扭紧,另一头剪合适长度正好指在全圆规刻度上。当然了,调整下全圆规在曲轴上的对应角度,上死点或者下死点正好指在0刻度最方便测量了。
第三步:慢慢测吧~~
第四步:纠正一下,好像大家都喜欢叫这个东西为全圆规,实际它叫全量角器好像更正确。嘿嘿~~

网友:
飞直升机的来插一脚。发动机改造的事情,无论海陆空,原理都很相似。很久以前改过一个直升机发动机,可以参考一下。可惜坏了几张比较重要的图,那就要看LZ的悟性了。
发动机深度改造

印象中,玩船的老贾也很擅长改发动机。

网友:
昨天我改的小松29+1.2M老款DF跑出最好84KM的速度,还需努力,目标能破90

其实后悔死,因为为了跑比赛抗浪,船体用环氧加固加重有1.2KG以上。估计这个船这个速度也是极限了

网友D:
话说全圆规这玩意在哪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全圆规这玩意在哪买??

万恶的TB有卖的。动手能力强点的可以用2个半圆量角器合拢来自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玩船不到半年。。。。。。。。

不敢乱指导啊

发表一下我个人观点若改机要用配重的方法来调船的稳定性来说,就正明副机还没改到位,调船的只有三点船底,重心,还有水叶。若用配重来解决稳定性有三个缺点起油慢,磨损大,惯性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发表一下我个人观点若改机要用配重的方法来调船的稳定性来说,就正明副机还没改到位,调船的只有三点船底 ...

都说后悔啦。。。。。。。。。。。。。

江门跑船,你也知道的,没规则,新手多,乱拐弯,还相互挤压

所以第一船要坚固,然后才是快!所以增重是很有道理的!

新手嘛,要慢慢学习,我还有一个空船壳,会进步很多的,先跑烂这个船壳先(你不要撞我,不要乱拐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都说后悔啦。。。。。。。。。。。。。

江门跑船,你也知道的,没规则,新手多,乱拐弯,还相互挤压

学无先后达者为师,我玩了这么耐航模从没有试过跑过八十四码的船你才是老师傅,完全可以去世锦赛了。但在控船方面我是以不给别人撞第一,不撞别人第二,再说下去就是关于道德上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学无先后达者为师,我玩了这么耐航模从没有试过跑过八十四码的船你才是老师傅,完全可以去世锦赛了。但在 ...

误解了,哈哈,大家一起玩开心就好,就算撞了也很开心,可以换新船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误解了,哈哈,大家一起玩开心就好,就算撞了也很开心,可以换新船壳了

误你个头,下次我回来你要请我吃饭,因为上次你都没请我。

网友:
镗缸可能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误你个头,下次我回来你要请我吃饭,因为上次你都没请我。

上次是你们太客气,非要给钱我,我都不知道谁给的。。。。。。。。。。。。。。。

这次我请,谁出钱砸谁的船壳!

网友:
引擎改装一定有效,也不是很复杂。

但是先要有心里准备,总要付出一点,我帮朋友磨活塞,磨穿一个,一百多没了

我觉得新手可以参照老手成功的经验修改,也可以找点帖子参考。
可以先不进行复杂的理论探讨,因为理论也需要你实践验证,也就是你要多准备几个缸头活塞连杆-----------------哈哈,直接跳过这步吧,先玩了再说,有经验了再细致研究,那也是必须的!

网友(2012-10-1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