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桨求解!

楼主(2012-09-05):
我XXD电机,用XXD  1060桨加桨保护,想装桨罩,尼玛45都装不了,想换桨装38桨罩,拉力和效率不能低于现有的1060,求高手指正!谢谢!(主要是桨脖子大)

楼主:
主要是宽度,想换窄的,螺距大的,不知可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桨,用黑色桨或高效桨就能装了

网友:
换桨呗……
另外,如果是桨罩的话,就不能用桨保护器了。

网友:
用了桨保护器装桨罩?多此一举!!!要装桨罩,必须用子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