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再谈mini cp电量问题,简单办法治好了我早泄的cp~~~

楼主(2012-09-05):
之前kv11000无刷5A电调裸机mini cp,原电只能飞2分钟不到,现在原电240mah裸机能悬停6分,几十起落的360mah悬停8分多。仅仅是把电源线和电调的电源线改成一根线并且直接焊接到主板上,以及无刷接头也直接焊接到电调上面竟能意外的增加续航能力。 悬停不能时10分钟后测量电压仅3.7V。装瓢虫无法飞行。如果各位的CP飞完
电池
电压高于3.7V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方法保证能提高续航能力。楼下的尽管可以提意见。不信的话有空录段视频为证~~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看来要试试下了

网友B:
你的插头接触不好 电阻大

楼主:
多个插头多点电阻,所以就直接废了他,但是焊工不好一样会虚焊导致电阻变大。

网友C:
这种方法好,既减少了接触电阻又减轻了重量。

网友D:
我就是这样做的,挺有效的

网友E:
对于会焊接的模友的确是个很好的方法。毕竟电流很大。电路上的一点电阻就很容易产生较大的压降和损耗。如果飞完电调温度并不高就没必要焊接了,不同电调的性能差别也是蛮大的。

网友F(2012-12-11):
这样真的行吗?

网友G:
这么夸张啊

网友H:
直接焊上去,充电怎么办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直接焊上去,充电怎么办啊?
人家是直接焊接电机、电调而已...没让你焊接电池...阿门

网友J:
主尾马达都直接焊最好

网友K:
我怎么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