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起飞后不锁尾该如何让调节

楼主(2012-09-05):
老版本的120D02,好长时间没摆弄了,最近重新装机,现在起飞的时候感度调到50,飞机的尾巴还是要慢慢画圈,所有的旋钮都调过了,好像不管用,而且飞起来的时候,很飘,不像刚开始JJ到手的时候,悬停非常稳,请问这个又要调节那里啊。
另外最近在装一个山寨版的M120D01,顺便收新版的3轴一个哈,请带价站内PM,谢谢

网友:
用什么控啊?长期关注....

网友:
感度设置到70试试,检查尾传动系统有没有缺失

楼主:
尾巴我做了限滑,但是弹簧阻力很大的,感度70试了也是尾巴会往右慢慢飘,我调尾巴是这样调的,控开到一半模式(这时接收上红色指示灯灭了),尾舵臂和舵机成90度,尾旋翼叶片成一条直线。以上如果不对请明示,谢谢

网友:
把尾舵机往后安装几毫米

网友:
50%不锁尾

楼主:
LS的意思就是让尾巴不要成直线哦,本身我看尾巴虚位还是很大的,没办法的塑料尾巴,另外不知道有没有人用250的尾桨做120的来用,这样是不是锁尾会好些

网友:
250的尾桨长而且厚需要DIY以下。改完用没问题我在用

网友A:
往哪边飘的?

网友:
是不是震动啊,或者尾巴齿轮内孔扫了,检查下啊。

楼主:
全机顺滑哦,震动在大奖低速的时候有(站在尾巴后面看尾支撑),高速的时候就没有了啊。

网友:
感度50就是不锁尾啊!!怎么也要60以上吧

楼主:
明天感度加上去,再坚持齿轮,或者移动尾舵机来看看看再说吧,接收上那些感度,都不需要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哪边飘的?

往右边飘,慢慢的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就好啦,我就怕尾中联受不了那么大的力哈。

网友:
可能是馬達轉速問題?

楼主:
我50%的螺距设的60%的油门,今天没时间弄,明天一定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