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模拟器求助

楼主(2012-09-05):
我的模拟器不怎么怎么了,我的模拟器是美国手,按理说是左手油门,右手摇杆上下是升降舵才对,可以是我的模拟器里面升降舵这个摇杆没有一点点反映,连校准遥控器里面都没有,上下摇杆来回就是没有进度.按理三通道是升降舵,可是我的油门2通道和三通道的升降舵是连在一起的,怎么调试都不行,是不是我怀疑是模拟器升降舵摇杆坏了,【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楼主:
不会连一个人都不知道吧!

网友A:
好好研读下控控的说明书,实在不行就换个国货的。

网友A:
当你变成左手油门时,油门就会变到左边,三通道就不再是原来三通道,他会换边的。你再测试下,应该是这样的。我用的是国产机,但也是左手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研读下控控的说明书,实在不行就换个国货的。

说明书里面没有我这样滴情况,问题是我右手控摇感上下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变成左手油门时,油门就会变到左边,三通道就不再是原来三通道,他会换边的。你再测试下,应该是这样的 ...

那我回家试试看,问题是一个通道升降舵没出来,我怀疑是模拟器出问题了

楼主:
天啊谁知道我的模拟器怎么啦啊.为什么右手摇杆上下推都没有用啊.谁能告诉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啊谁知道我的模拟器怎么啦啊.为什么右手摇杆上下推都没有用啊.谁能告诉我?

你控上有没有微调功能啊?是不是打到最大了,无法操控油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控上有没有微调功能啊?是不是打到最大了,无法操控油门呢!

有微调功能.不是油门问题.关键是我模拟器右手的摇杆升降舵没有办法出来.就是你们所说的日本手.那个上下退的摇杆没有一点点反映.现在油门和升降舵是连在一起的.郁闷啊

网友A:
那你是不是油门跟升降舵调在一起成混控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不是油门跟升降舵调在一起成混控的啦?

如果是挑在一起那怎么办呢?没有单独的升降舵通道啊,摇杆不知道怎么了升降舵通道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