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齿轮箱用油

楼主(2012-09-05):
前段时间买了CJM250小车在家,故于家人的冷眼,只能把车床放自己的卧室里面

发现车床的机油味还是有点的,尤其是晚上开空调要把门窗都关了,早上起来就明显闻到机油味了,后来打开齿轮箱后发现这里的机油很大股汽油味。

现在搞回来昆仑润滑油(汽车发动机用的),闻了一下,没有任何味道!!!!

问题:
1、现在打算把车床齿轮箱的油换成昆仑润滑油,不知可行否???车床说明书润滑油用 9#或者10#机油。
2、如何把旧油弄出来?我怕拧开油栓后,油漏的一地都是,而且250车床的油栓的位置也比较麻烦,下面放不了盆接润滑油,
3、换油需要注意啥问题?

各位前辈,请指教一下下,谢谢

网友:
油栓就别拆了,用毛巾或抹布或海绵吸出来。在齿轮箱里放个什么容器,直接挤在容器里就不会跑外面了
发动机油,应该也行,粘度大了点
我用的是48号抗磨液压油。

网友:

没有那么讲究的,可以用注射器抽出来。

网友:
可以用虹吸在用海棉吸

网友:
变速箱里面润滑油很少,用注射器接上管子抽出来也可以,用破布海绵蘸出来也行。再加油的时候也不要加多了,加的多了齿轮飞溅厉害,把底下的渣子带起来,弄到齿轮上不好。

网友:
汽车发动机油可以

网友:
可以 我就用发动机润滑游     以前用液压油 时间长了 什么时候干了都不懂

网友:
我用的是每次保养车剩下的汽车机油。。。

网友:
用齿轮油,汽油机油粘度小。

网友:
新人,望各位老大照顾,

网友:
68#抗磨机油

网友:
我所知道的是过去车床和铣床加的都是20#机油,闻起来是有点臭味

楼主:
还没空去换油呢,改天去搞搞,希望味道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