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火星先生请进--关于x7庆功版的安装

楼主(2012-09-05):
安装x7的时候遇到两个问题,请教火星先生
1、锁紧马达座与马达的螺丝会顶到马达里的一块板,这块小板是干什么的?如图:

2、装大桨夹的时候没找到说明书上的垫片(最右边w5x13x1.2),如图

可是那一包轴承、垫片袋子里有两块这样的厚垫片,是否用这个替代呢

先谢谢火星先生

网友A:
1、我觉得不用管它
2、我觉得你用卡尺量一下,应该就是了

网友B:
厚的垫片是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觉得不用管它
2、我觉得你用卡尺量一下,应该就是了

谢谢,不过那垫片厚度2mm,内径4.9mm,同说明书提到的差好远,就觉得奇怪

网友C:
1.只要碰不到漆包线,就不怕
2.就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的垫片是在外面

那平的一面朝里,凸的那面朝外?那块厚的垫片是有方向的,左右不同。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只要碰不到漆包线,就不怕
2.就是那个

另外,那垫片有方向的,是怎么装呢?

网友:
平的里面

网友D:
1是绝缘和保护漆包线用的。。漆包线没破皮就不用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是绝缘和保护漆包线用的。。漆包线没破皮就不用管了。

谢谢!!

网友:
说明书有一些没说得很清楚,有个别螺丝长短写错,不过不影响组装,感觉像是比较赶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