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抖

楼主(2012-09-05):
求教各位,我有个2208,换了一根轴之后,空载可以转,但是加上桨之后,启动就抖,油门加大后会突然转起来,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桨做平衡了么?

网友B: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C:
固定轴的那个内六角基米拧紧试试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轴的那个内六角基米拧紧试试 仅供参考
那个拎紧了
不加桨很正常,加了桨启动就抖,不转,油门大一点突然转

网友D:
是不是桨没装平啊

楼主:
查出来原因了,电调坏了

网友E:
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