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电容爆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06):
一缕青烟,电容爆了,是散热问题吗,换个电容可以吗

电机1.5a,设置1a,静止半流50%,16细分,50%衰减

网友:
三更半夜还不睡,不爆才怪呢。

网友:
我认为也是太晚的缘故,人家都休息了那还要它工作,不爆才怪。

网友:
如果这样说你不明白,那说简单点,晚上人人都睡了,电用少了电压高了,就爆,你用得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便宜货是这样的

网友:
电容炸,九成是电压超出电容耐压范围的百分之10才引起的

网友:
如果是新买来的,有可能是正负极焊反了,绝大多数情况是电容的耐压不够导致的。重点查下电源,看有没有超压,有没有尖峰毛刺。

网友:
1.电容超压。2。电容质量差。

网友:
楼主  超压了吧????    换一个电压高点的。。。不过建议不要超压。。。零件符合会比较严重。。。。换后工作时监控电容温度(不要超过电容标称温度)。。。温度太高。。停机。。。考虑原因。。。。

网友:
排除电容本身的问题外

点解电容接了反向电压(直流电压接反或者交流电压),会迅速破坏内部电解形成的绝缘层,电解导电发热形成气体爆炸

电压只要不过分高,一般不会使电容爆炸,电解太便宜了,做个试验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电容正负极接反了。

楼主:
买来的板子,正常转了半个多小时,电容不会反。我觉得是散热问题,因为铝片很烫。之前没想过电源,这得回家检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来的板子,正常转了半个多小时,电容不会反。我觉得是散热问题,因为铝片很烫。之前没想过电源,这得回家 ...

可以并接2个分摊下,散热效果好一些

网友:
铝片烫烤的?

网友:
你这个裸体板有什么散热问题,爆电容要么是接反要么电压高要么是质量不行,看你这个板就是便宜货,设计用料不怎么样,出问题很正常

网友:
超压、高频、布局不合理发热元件把它烤爆、布局不合理周围电感元件漏感在电容铝壳上型成涡流加热,都有可能。
对应办法:
更换耐压高的;  加高频旁路电路;  加强散热; 屏蔽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