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滚珠丝杆用什么润滑油

楼主(2012-09-06):
请问大家的滚珠丝杆用什么润滑油,光杆又用什么润滑油

网友:
丝杆我个人觉得黄油好点,你有没有觉得加了机油全部都掉下来了,黄油就能沾在上面.

网友:
黄油粘灰尘,碎屑

网友:
二硫化钼,,,润滑脂,,,,黑色的黄油

网友:
好像丝杠都用润滑脂,安装的时候,在丝杠上抹一层主轴润滑油就行
丝杠螺母里面加润滑脂,tb上有卖的,型号可以查一下THK或者NSK的手册,官网上有
似乎普通DIY的丝杠不用保养得太精致

楼主:
谢谢 去买THK润滑脂去

网友A:
用锂基脂应该就够了,二硫化钼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锂基脂应该就够了,二硫化钼没必要。

二硫化钼润滑脂,,要18元一带,,,,砍到13,,,最后买的东西多少要3块,,,,,,,和10元一带,,,,舍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硫化钼润滑脂,,要18元一带,,,,砍到13,,,最后买的东西多少要3块,,,,,,,和10元一带,,,,舍得用

这么便宜啊,我买的锂基脂都25一公斤了

网友:
批发站,价格,,,,,,,,,,,,,,,,零售差不多得2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