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怎么没人用旋翼机做载机

楼主(2012-09-06):
旋翼机的稳定性出了名的 但是好像没人用过

网友A:
不懂旋翼机,下面解答。

网友B:
震动利害

网友C:
小半径 四旋翼比较好

网友D:
旋翼机的稳定性出了名的??
风大点侧风和顺风航线试试..
比船还晃...不怕画面看了头晕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E:
哈哈!最适合航拍的载机:远距离用固定翼。近距离多轴飞行器!!

网友F:
不抗风吧...

网友G:
说的是多旋翼吧!怎么没人用 很多啊!!!

网友H:
淘网上的旋翼机才两百多块,楼主可先实践!

网友I:
拿分走人

网友J:
没飞过,想来操作都是个问题,失速,螺旋等问题怎么改出。看过别人飞都是抬头飞的,估计飞的不稳。如何FPV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