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02S求助!~!~!~!!~!~

楼主(2012-09-06):
我的NEW02S调式应当还算可以了,平时悬停很稳。但就是会时不时的抽风,悬停得好好的忽然出现“蛙跳”一下,忽然飞高一下又降回来的现像,,,哪位大侠遇到过,知道什么原因???我原厂的尾电机会抖舵了,在中立点抖不是很影响飞行,,,后来换了一个网上淘的27块的小舵机,锁尾觉得比原厂还好。但不管是原厂还是代用的都会了现“蛙跳”的现像。。。

网友:
升降舵抖舵,我也遇到过,害的我倒飞炸机,正飞一般都救下来了

网友:
我遇到过,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并且我那么做以后确实没在发生了。
从新焊接舵机线路!上次炸鸡拜它所赐 华科尔舵机焊接真不敢恭维
有的连接只有一点点而且会增加短路的危险

网友:
我的尾舵也抖。。。。。。

网友:
可能是倾斜盘舵机抖舵了,如果不是的话看看主轴固定环是不是松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关注!!!求楼主改27元尾舵机详细内容以及图片!和TB链接^o^

网友:
这个舵机拆 要点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求楼主改27元尾舵机详细内容以及图片!和TB链接^o^

淘宝上有一个,叫贝贝模型的,27块一个,什么都不用改,直接装上就成,,只是厚一点,这个我想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吧,太容易改了

网友:
这舵机好就好在几乎所有会坏的配件有卖,齿轮、电位器、电机、舵臂、外壳都有,不象华XX那么啃爹。

网友:
主轴固定环松了,主轴上下有虚位,飞机就会跳。我的也是这样,修修就好了

网友:
  淡蓝色壳子的那种??求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