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gx调试问题,前辈请进先谢谢了!

楼主(2012-09-06):
我用的t8fg控,我在控上调
舵机
中立的时候,调副翼的时候升降跟着走,调升降的时候副翼也跟着走,就算不管他调好后重新上电,舵机中立点又不对了。没飞过无副翼请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A:
请先认真研究一下说明书

楼主:
3gx没说明书吧?

网友B:
进入dir模式之后在调!

网友C:
DIR模式下调中立点, 调好后控上的微调就不要再动了. 建议把控上的微调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