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个控 不知道是买天六2.4G一代好还是二代好 有用过的给点意见行么

楼主(2012-09-06):
我想买个控 不知道是买天六2.4G一代好还是二代好 有用过的给点意见行么
在此谢谢各位前辈高人啦~~~

网友:
没用过,应该都不好
买T6J比这强多了

楼主:
可惜本人是没米之人啊  哎~~

网友:
2代还是强些

网友A:
控最好买个好点的,天6性价比不高啊,还不如收一个天7,或者买华的D10。

网友:
我的二代   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最好买个好点的,天6性价比不高啊,还不如收一个天7,或者买华的D10。

安是没米之人啊~~~

网友A:
没米 那就买艾特6通fm控 72m那种。接收便宜才35一个。比上下飞的接收便宜多了。可以有效减少炸机成本。而且fm控在起伏地形的效果会比2.4g要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米 那就买艾特6通fm控 72m那种。接收便宜才35一个。比上下飞的接收便宜多了。可以有效减少炸机成本。而且 ...

C型够用了 7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型够用了 72M

C版是直升机用的 固定翼用不了混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C版是直升机用的 固定翼用不了混通

可以的吧 有V模式的 D模式有没有我没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吧 有V模式的 D模式有没有我没印象了

我问店主了 店主说的固定翼用不了C版

网友C:
再怎么没米,上个天7吧,或者收个2手,天6混控有点难搞,而且各项参数不能调,一次性投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怎么没米,上个天7吧,或者收个2手,天6混控有点难搞,而且各项参数不能调,一次性投资!

天7最便宜多少米能买到呢 不敢买二手的不保险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控最好买个好点的,天6性价比不高啊,还不如收一个天7,或者买华的D10。

说得对啊 D101才880属于便宜货了 性价比很高

网友C:
天地飞最近很便宜了 天7 双接收估计也就在4 5百吧  淘宝上去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天六一直在用!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我最开始还用过115块的4通垃圾控,看来楼上的还是有米的人多啊!

网友:
还不如买天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最近很便宜了 天7 双接收估计也就在4 5百吧  淘宝上去看下就知道了

单接受450 没有比这价更便宜的了

网友:
控一次性投资,还是咬牙上个好的,今后好处多,不然要换控又是损失

网友E:
呃,我是前个月入了天地飞6II...飞飞普通固定翼,应该够用了吧?
我当时的考虑是,不敢买太便宜的,怕遥控距离太短,或者信号发射接收不行,二是要有一个上限,要400以下的,当时还考虑过富斯...给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我是前个月入了天地飞6II...飞飞普通固定翼,应该够用了吧?
我当时的考虑是,不敢买太便宜的,怕遥控 ...

你有天6二?  用的怎么样 好用么? 功能上怎么样?

网友F:
米少买天六2.4G二代还是可以的,比一代功能多,你可以下 载个说明书先看一下。天7带单接收包括电池520元左右,不足之处,不是真正的三段开关,但可以设置成三段开关,最好不要买72MHZ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米少买天六2.4G二代还是可以的,比一代功能多,你可以下 载个说明书先看一下。天7带单接收包括电池520元左右 ...

三段开关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得对啊 D101才880属于便宜货了 性价比很高

D10是连同mcp一起买套餐才划算的,最主要是这个控的性能比较先进,各类曲线调整,中文菜单,在线升级、机体设置库文件、无线传输等等功能,都不错,可以说是性价比 比较高的中端控。天7对比起来就少了很多功能了。当然天7的系统久经考验,可靠性比较高。但是在电子方面的确是比华科尔和SPEKTRUM落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接受450 没有比这价更便宜的了

如果是新手就买一个便宜的fm控吧,如果长期入模,经济条件许可就买个好控,起码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不用换,期间你可以玩滑翔机,玩直升机,4轴都能轻松调试。个人建议首先要考虑能方便练飞的机型,我是从电直改玩电固的。个人建议,最好先从小瓢虫之类的迷你室内4轴开始玩,虽然控制方面和固定翼有所不同,但是的确能锻炼到方向感和油门操作等。通常模拟器什么的,估计新手玩上100来个起落就会觉得闷了。还是用真机比较实在。

网友:
建议天7。

网友:
只是飞飞固翼     天六倒是够了  我用的天六II感觉还不错

网友:
没米天7是首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天6二?  用的怎么样 好用么? 功能上怎么样?

呃,我只是新手,好不好用什么的真不懂怎么说,现阶段还是只是练练模拟器,真机还没敢上~可以上官网下个说明书看看,话说,天7或以上的控是不是可以有两个以上的混控了呢...

网友:
楼主问得的天六2代为什么老有人说一代啊,其实2代可以了,就是设置时候麻烦点,天7中文这点比2代强,2代看着说明书也不是很难,用什么功能学习什么功能,也没有呢么不堪

网友G:
为什么我记得有人说天6的距离玩半年到一年左右就会缩短,能掉到50多米,还是我记错了说的是天4?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记得有人说天6的距离玩半年到一年左右就会缩短,能掉到50多米,还是我记错了说的是天4?

2.4G的也会变短么?

网友:
我确定看到过这样的帖子,说的就是2.4G天地飞,但是不记得是6还是4了,可能是4吧,低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