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翻3D时甩尾怎么办带视频

楼主(2012-09-06):
(无正文)

网友:
什么陀螺仪,看起来尾巴偏软!提高一点感度,尾舵机换好一些的!

网友:
最重要是尾舵机

楼主:
gy650+futaba9650

网友:
拍的太模糊了吧

网友:
甩的不算严重,楼主检查一下油门够不够?不会是掉转吧?

网友A:
上下螺距到头尾巴不跑 再翻吧。。这么搞早晚炸了。。。

网友:
锻炼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螺距到头尾巴不跑 再翻吧。。这么搞早晚炸了。。。

我是怎么上怎么下,怎么转尾巴都一根棍。但翻起来,尾巴就是会甩一下。郁闷

网友:
把3D油门曲线调成一根水平线试试

网友:
皮带的就检查下皮带是不是太松,尾巴感度可以适当加高一点
检查油门转速是否够

网友:
检查一下尾舵机行程,如果行程不够最大尾桨螺距也会不够,就会走尾

网友:
你确定螺距最上最下尾巴不跑的话,就是手法问题了,翻的时候带杆了。
我指的最上最下,是悬停状态 螺距瞬间到头,然后等飞机爬高一段距离 再瞬间最低,快到地面了再推到最高。。。 调好的机机 哪怕最后1 分钟也能锁的一根棍。我用的螺距是+-11

网友B(2013-03-17):
顶一下,我的450也是同样问题,直上直下都锁的好好的,就是往后翻不甩,往前翻就明显,奇了怪了。
不知道500以上会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