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地面测试,2.4G图传也2.4G遥控系统只要天线放置得当不存在干扰!!

楼主(2012-09-06):
刚入FPV,以前一直玩固定和四轴,前些日子在网上烧了套FPV设备,因本人不是米人,所以在网上挑了套2.4G  1W的图传,发射机是发射模块,自己回来焊线的那种,相信本论坛上有人在用!
本人遥控器是2.4G的富斯9通,刷了ER9X 配6通道接收机,
经长时间潜水得知,2.4G图传和2.4G遥控系统一起用会干扰接收机导致失控丢机,所以买这个2.4G图传还纠结了一番,最后决定买了!!回来亲自测试怎么样,到底会干扰成什么样子!
网上传言:2.4G图传和2.4G遥控系统同时使用飞机飞出去几十米就炸鸡了,还有什么地面拉距测试也不过几十米就抖舵失控,
下面是我的测试结果!先看距离
上卫星图一张描述距离!                                       结论在最后面

测试场地一条乡间小路,边上都是树和农田,距离有680米,天线距离地面1.5米
遥控器在村里,我往外面走走到680米处再往前就转弯, 所以没继续往前走!

这就是测试用的设备

图传发射机
测试方法是我拿图传发射机和接收机连着测试舵机往前走,先是图传和接收天线距离10CM左右,走出去大概三十来米就失控了,接着吧图传和接收一手握一个骑电动车,天线保持竖直方向,两手扶把,大概两个天线距离有30CM多点把,自行车把手也就这么宽,一直走出去上图描述的680多米,舵机一直能被遥控器控制,
当吧图传发射天线靠近接收机机天线时只要距离小于20CM接收机就被干掉了,
结论是:只要图传发射天线距离接收机天线距离拉开之后还是完全没问题的!
如果这样测试并说明不了什么,那就等摄像头到货按到飞机上试试吧!

楼主:
补充一下!刚发帖子时开着图传了,离电脑很近,我用WIFI上网,网速巨慢,关掉后这帖子才算发出去

网友:
这个测试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实测。

这个靠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顶

网友B:
再试几次就知道啦,哈哈,楼主会付出沉痛的带价

网友:
楼主本来就为了大家模友测试还公示给大家  什么叫沉痛代价(就平地上有什么疼蛋的地方)  听起来故弄玄虚似得  有什么大隐患就直说

支持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这个靠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C:
图传跟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跟我的一样。

对!上次翻帖子就是看到您那个了,您使用一片7805给发射供电吗?发热大吗?效果怎么样?我单测试图传地面距离500多米就没往前走,图像还行,

网友:
考人品的。

网友:
1、我不相信一点干扰没有
2、有一点风险,我都不会起飞
哪怕是一点点,不可靠,不可信。

网友:
哈哈,能说这话一看就是小白,根本不懂无线,虽然我对无线也并不是多么了解,但是我知道,2.4G说的只是个频段而已,2.4ghz无线技术频率是2.4-2.485ghz,并不是指所有的2.4G设备的频率就100%绝对等于2.4G,俩2.4G设备不干扰,只是频段相同,而频率实际是不一样的。。。

LZ千万要小心,炸机丢机是小事,炸到人让你哭都没眼泪!!!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上次翻帖子就是看到您那个了,您使用一片7805给发射供电吗?发热大吗?效果怎么样?我单测试图传地面 ...

一开始是用7805供电,发热不小,用手不能摸的程度,加散热片吧体积又大了,温度也降不到那去,最后用LM2596稳压模块供电,这个图传电流不小,7805能不用就别用它了,还是用稳压模块吧,稳定,安全。

网友:
楼主的遥控和我一样

网友:
这帖害人啊

网友: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网友:
其实2.4G  就是我家里用的无线路由器是一样的道理 干扰 不存在的

网友:
现在市面上有个壁频器 可以立刻把频率给吃了

网友:
手机的频信号一格多没有了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试几次就知道啦,哈哈,楼主会付出沉痛的带价

是的,如果要试验就必须要多次重复才能说结论如何。

另外这个图像质量如何?这个也很重要的吧

网友:
下次玩的时候,偷偷带个2.4G信号,屏-蔽-器,等大家都爽飞的时候打开,哈哈哈~~

网友:
等着楼主更深层次的测试。

网友:
等你的实际飞行情况!最后下结论!

网友:
Lz在实际使用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2012-11-21):
期待你的后续更新啊

网友:
非常期待测试结果,LZ辛苦了

网友:
有新结果了吗?

网友:
结果何如?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8G图传和2.4G控一样存在干扰,只是多少的问题,记住,干扰是绝对存在的!只有量的区别
我的1.2G图传和2.4G天地飞,发射机如果靠近舵机或接收(小于30CM),会抖舵,但是两者距离在70CM,从没干扰哦。

网友:
除非你的设备足够好,用的都是军工级元件,各种滤波,有么。没有就是在拿安全开玩笑
只是地面测试那随便了,如果飞就找个沙漠,别炸到别人

网友D:
还是用5.8g的稳妥些

网友E:
LZ的精神非常非常值得称赞鼓励,大家不管意见如何,都称赞一声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不难吧? 我认为LZ的结论得出的不够严谨,或者说结论发表早了。只试一次,是无论如何不能下结论的,只能凭此预计有这种倾向性,因为完全有可能是某些偶然因素导致此次结果。实验起码5次,3次或3次以上结果一致,而且测试条件完全一致,包括设备、距离、电源、手法、天气、湿度、温度,才能得出初步结论,(3次有2次,还不能下结论),自己可以对自己说:看来,这个结论比较肯定了,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了。

网友F: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G:
也就是一次测试,楼主也是为了得到真理,没必要这么吐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