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尾槳整個反裝,無法鎖尾,是何原因?

楼主(2012-09-06):
請教ej189大大,02s尾槳整個反裝,無法鎖尾,是何原因?机子原地左轉,無法控制,要注意什麼地方?

网友:
整个反装?那陀螺的纠正不是正好加速自旋?方向通道调反向?乱说的不太懂

网友:
尾舵機也跟著反裝就好了!

网友:
看帖礼貌回帖
顺便顶一下ej189

网友:
反装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反装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扫尾桨的概率,楼下补充

网友A:
你也可以把尾桨夹和上面的推拉球头组件反过来!拆开后把绿圈内的2个销拆下,然后把2个球头扣翻转180度装进去,把尾桨夹也翻转180度使螺丝头那面在里面。这样原来推就变成拉了,就能锁尾了。这样改能避免主浆打到尾舵机的那根拉杆,避免尾拉杆的球头丢失,最多就会打到尾管,这个尾管有副厂的,价格可以忽略不计。
我是把主齿盘也改成副厂的了,每次尾巴扫了损失就0.25元,这3天都没怎么坏东西了。尾桨用的1元4个的200级别的,只要稍微磨薄些剪短些就好了比原厂的泡沫尾桨耐用多了。现在飞着成本超低的。偶尔坏个舵机齿。

网友: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

楼主:
感恩ej大大,及7樓前輩指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把尾桨夹和上面的推拉球头组件反过来!拆开后把绿圈内的2个销拆下,然后把2个球头扣翻转180度装进去 ...

尾桨夹也翻转180度是怎么实现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尾桨夹也翻转180度是怎么实现的?
谢谢!

脱开球头扣,然后把尾桨夹的横轴螺丝松开一个就可以转180度了。关键转了后球头扣因为有方向的也要跟着翻转1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开球头扣,然后把尾桨夹的横轴螺丝松开一个就可以转180度了。关键转了后球头扣因为有方向的也要跟着翻 ...

麻烦问下尾桨夹的横轴螺丝的多大号的,感觉那个螺丝口径太小了,还的专门买螺丝刀。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