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能否只用一个气压传感(而不是2个)制作空速计?

楼主(2012-09-06):
搜了一下网上的资料, 好像空速计需要2个气压传感器.

手头上只有一个气压计了, 想把它改成空速计, 大家帮想想办法吧.

网友A:
如果你的气压计可以计量压差的话就可以,让流动空气通过一个有挡流板设计的空筒,测量空筒挡流板前后的压差,就可以换算出气流速度,可能相当麻烦。

可能比你买两个气压计的钱还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气压计可以计量压差的话就可以,让流动空气通过一个有挡流板设计的空筒,测量空筒挡流板前后的压差 ...

谢谢了.

就一个气压传感呀, 没法儿测压差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就一个气压传感呀, 没法儿测压差的说.

一般来说一个压力计是利用大气压作为基准气压,压力计采压点与基准气压比较就可以得出压差了.

所以如果能将压力计的外部密封到一个采压点里面,将原有的采压点连入压力计的采压点,此时气压计读数应该是压差。

个人理解……

网友:
反正你的飞机也就飞那么二三十米高,静压就等于地面大气压。起飞前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大不了软件里再减低2%或3%,模拟一下得了。
关键是要把动压测准,那可是有一点难度的。

楼主:
不止几十米高.

网友:
大气压会随着高度的提升而下降,其关系为“每提高12m,大气压下降1mmHg(1毫升水银 柱)或者每上升9m,大气压降低100Pa。
平均200多米高度,气压下降不过地面气压的2%~3%。还是那句话,把动压测准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