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充不进电,充电器也不显示

楼主(2012-09-06):
朋友给了我一块旧电池,2s的我回家用我的a6充电器充电,插上后什么显示都没有,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充电头7.4v放电头7.4v都正常啊,充电头每两个之间也有电压,请问各位大哥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充电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坏了……

充电器没坏,我好些电池了,冲别的没事

网友B:
平衡頭的三條電線順序沒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頭的三條電線順序沒錯嗎?

应该没错,我用万用表量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错,我用万用表量过了

可試試用電顯能否看到電壓,如能看到應該充電也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試試用電顯能否看到電壓,如能看到應該充電也沒問題

是这样,拿来时候电池有电,但是不足,我测了下t头7.6v ,充电口也是7.6,充电口的三个触电也都能测出电压,但是我查到a6上面就是显示不了电压也不能充电
所以和诡异,我的a6给我的油车点火器镍氢的都能充(用一个充电口的一组),奇怪啊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拿来时候电池有电,但是不足,我测了下t头7.6v ,充电口也是7.6,充电口的三个触电也都能测出电压 ...

有用這台a6充其他lipo電池嗎?

楼主:
已经找出毛病了,我把电池拆开后发现中间那根线断了,估计是之所以能测出电压是因为虚着了,现在已经弄好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