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微型便携式空压机--喷漆、喷笔、钉枪气源--制作过程--喷漆效果----DIY==

楼主(2012-09-06):
`

   ( 喷漆效果--在32楼)

从构思、备料、可行性验证、制作、调试,历经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完工。

功能定位:小型喷枪、喷笔、气钉枪,吹尘,轮胎充气。

主机:核心部分:汽车充气泵+压力开关。主机长28CM、宽12CM、高18CM。

储气:红酒木盒,内置1.25升可乐瓶。盒长34.5CM、宽13CM、高11CM。

特点:五脏俱全,具备普通商品空压机的所有功能,小巧轻便,携带灵活,可用于喷笔、小型喷枪、气钉枪。

         =======主机部分也可当独立的空压机控制单元使用=====

2种接口:
            接口1:衡压接口,可接喷枪、喷笔。
            接口2:可接气钉枪、吹尘枪,轮胎充气,也可用于扩容。

缺点:气流量小,只能用于小型喷枪。大面积喷漆不适用。有一定的噪音。

购买配件:压力开关25元、减压阀15元、安全阀5元、单向阀5元、压力表2只12元、油水分离器15元,调压阀总成(支架)15元,气路接头15元。

气泵为闲置物品,购买时110元。底座部分:废料焊接。风扇:拆机闲置。

2部分组成:上面是主机,下面是储气盒,内置1.25升可乐瓶。

压力上限设定:100PSI(约7KG),压力下限设定:50PSI(约3.5KG)

内置1.25升可乐瓶

后部预留的接口:可用于扩容,接钉枪、吹尘枪、轮胎充气。

正面为喷枪接口,压力衡定。

未扩容使用

扩容使用:增加2.5升雪碧瓶,总容量可达3.8升。

便携性:

充气时间测试值(一边看时间,一边看压力,有一定误差,但不大)

关于储气瓶安全问题:

经近期多次反复试验,和网上查找资料,只要压力控制好,可乐瓶做气储罐还是很安全的,一是储气量不大,能量有限,二是即使超过压力,也只是爆裂,不会碎片伤人。

可乐瓶到底能承受多大压力,保守数字至少也在1.2MP.

关于瓶子的疲劳问题:可乐瓶随手可得、不用花钱,如果感觉差不多了,随手换一个。

=======================
补几张过程照片

调试过程中

调试过程中

机座

==================================================
储气瓶耐压测试:

用的4个1.25升瓶子做的储气罐。

最高压力设定为0.8MP,测试顺利,达到预期,瓶底不鼓起。

用不同的瓶子进行试验,只有和可乐瓶瓶底一样结构的瓶子才能达到这个压力,一般瓶子超过0.4MP时瓶底就鼓起,但鼓起后就可打到0.8MP。

仔细观察、对比发现,可乐瓶瓶底结构比较特殊,沟槽较深、材料较厚,而且沟槽延伸到瓶身的最外圈,这种特殊结构可以保证瓶底可以承受更大压力而不变形、鼓起。

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试验和研究,个人感觉用可乐瓶做储气罐,并不可怕,压力控制在0.75MP是足够安全的,即使瓶子爆裂,最多只是产生裂口,不会产生碎片飞溅伤人。

开始试验过程时也是担心受怕,总怕瓶子爆裂,特别是指针超过100PSI继续上涨时。遇到的最多问题不是瓶子的耐压不够,而是接头的问题,问题总出在自制的土接头,有时压力过高时(0.8mp以上),接头就被顶掉了,但是没一次瓶子爆裂的。

注:手机拍摄,不清晰,气瓶压力指示接近120PSI.

===========================

2012年10月30日补充:

结构分解图(连接图)、配件详细清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973&page=1&extra=#pid8753312DIY

`

楼主:
·
本楼为制作大致过程

应部分坛友要求,将制作过程简单整理一下,供参考、交流。

·
一、可行性测试:主要验证汽车打气泵能不能带动小型喷枪,结果是可行的。

气泵未经任何装置,直接连接喷枪:

调好的油漆:

喷漆效果(被喷表面未作任何处理,所以不光滑):

二、储气罐的选择和制作:

对于DIY者,一般都选择灭火器罐的多些,金属的。

既是DIY,那么,饮料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要选对瓶子,就是要选耐压瓶

特点:1耐压足够,至少可达到1MPA安全使用,2随手可得,3近零成本,4轻便,5多个瓶子可组合成大容量。

缺点:瓶子长期反复充、放气,可能会产生疲劳,造成瓶身强度下降。但定期更换即可解决。

饮料瓶选择经验:要选择耐压饮料瓶。如何区分耐压的和非耐压?可乐、雪碧等含碳酸的饮料瓶都是耐压的。

                      通过辨别瓶身结构,也可判断是否耐压。耐压瓶:瓶底有几道很深的纵向沟槽,从瓶壁延伸到瓶底 中 央 。

                     “美汁源”1.25升的瓶子,虽然不是碳酸饮料,但瓶子也是耐压的,因样子比可乐瓶好看些,所以选择了它。

接口制作:

废弃输液器插头,正好能紧紧插上8MM气管。

瓶盖打5MM的孔:

插上插头,用热熔胶灌封(也可其它优质密封胶):

插上8MM优质气管,尽量将输液器插头留长点,以便插的更紧,不用采取任何紧固措施,耐压测试时120PSI压力不脱落:

密封试验:打压超过100PSI,半小时内压力表指针不回落。

三:底座制作

找个水管接头:

将带螺丝的接头锯下约2CMM:

锯下的接头用于固定“调压阀总成”:

将接头焊接在底座上:

就是这个效果:(总成下部的螺丝部分太长,为减小高度,要锯掉一段)

扁铁弯成半圆用于固定小气泵。底座后面的竖直扁铁,用于固定“减压阀”,底座的三块方管是广告店装潢用的方管,

底座左侧部件为固定风扇用。       底座长:28CM,宽12CM:

四:气泵处理

04年买的,大概110元。平时车子不漏气,很少使用,几乎是闲置。

拆除外壳:

改进气。原进气口在机器内部,将黑色机盖打开,有几个小洞眼,为进气孔,将其封死。

黑色机盖打孔,进气改到外部。饮料瓶的瓶嘴和瓶盖,加海绵过滤,以防灰尘进入,破坏气缸。

五:储气盒制作

红酒瓶的盒子,只能容下“美汁源”1.25升的瓶子:

两头开的防爆孔,多一道安全措施:

六:其它主要部件

调压阀总成:15元,是气路汇接的中枢:

压力开关:带自动泄压阀的,25元。功能:设定启动压力和停止压力。建议购买“神驰”的,价位适中,高低压分别可调,有1孔和4孔的,建议买4孔的。

              黄色金属部分为自动泄压阀,与单项阀配合,压缩机停机后,可把机内压力泄去,避免机器带压启动。

              有的开关不带泄压阀,要注意了。

油水分离器:15元,能过滤空气中的水分,喷漆时尤其重要。

压力表:6元

单向阀:5元,起止回作用,主要和泄压阀配合,停机时泄去气缸内压力,避免机器带压启动。

安全阀:5元。超过设定压力时,自动打开泄压,安全作用。

连接头:为减小体积和重量,全部采用直插式接头,有直通、三通、带阀直通,总计10多元。

喷枪:用F2型的,价位60元左右。小型喷枪,小面积,慢慢喷,不能着急。

=========================================

喷漆效果: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169

=========================================

关于气瓶容量:

可以很多方案进行扩容:几个1.25升小瓶连起来,也可用2.5升的可乐、雪碧瓶。

也可直接用灭火器瓶。

扩容1:

扩容2:2.5升雪碧瓶

==================================

通过试用,感觉容量控制在4-5升为宜。太大了,一次充气时间过长,机器容易过热。

如果容量过大,为避免机器过热,可间歇工作。
====================================

·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
做的很漂亮。储气瓶用灭火器钢瓶,安全系数应该高些吧,不知认同否。

网友:
正好有个小氧气瓶,有时间也搞个

网友:
挺漂亮的 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钢瓶的更好。
钢瓶也有了,搞了2种,一种是泡沫灭火器(薄壁的),一种是二氧化碳的灭火器(厚壁的),还没来及做接口。

网友A:
那么小的瓶,有瓶没瓶差别都不大吧?会不会一按开关就没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瓶,有瓶没瓶差别都不大吧?会不会一按开关就没气了?

功能定位:小型喷枪、喷笔、气钉枪,吹尘,轮胎充气。    大喷枪肯定不行。

网友:
精致啊 方便使用 材料也好找

网友:
做的真好,照片拍的也漂亮。
感觉很适合DIYer,特别有种想仿造一台的感觉

网友:
做的漂亮!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