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地飞2.4G高频头外引接线脚的定义

楼主(2012-09-06):
请教天地飞客服:天地飞2.4G高频头外引接线脚的定义,图片见上图,谢谢。

网友A:
从上到下,分别是:
空、地、控制、电源、PPM

楼主:
谢谢“银河”,5个定义中的4个均明白,只有“控制”不知起何作用,不是有PPM通道信号对2.4G高频信号进行调制吗。“控制”是否是在遥控器当模拟器使用时,关闭2.4G高频发射模块,以减少功耗,及对电脑的干扰的控制端。

楼主:
另外控制端是高电平起作用,还是低电平起作用。请多加指点,谢谢。

网友:
请问这个电源电压是多少伏范围的?

楼主:
从第二张图片看,从上到下可能分别为:1.PPM,2.电源(9.6~12V),3.控制端,4.地,5. 5V(由遥控器引来供集成芯片)或者是低电压报警输出。在这里1端和5端的定义可能相反。不知我的分析对否,请银河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上到下,分别是:
空、地、控制、电源、PPM

网友:
控制是高频头送给遥控器的,让遥控器识别出是2.4G高频头,强制转换为PPM工作模式。不用它也是可以的,直接手工在控里设置为PPM模式。

网友A(2013-09-14):
引用 网友B:
请问,天地飞六通二代的内置高频头有十个引脚,都是怎么定义的?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3-11-03):
引用 楼主:
从第二张图片看,从上到下可能分别为:1.PPM,2.电源(9.6~12V),3.控制端,4.地,5. 5V(由遥控器引来供 ...

你好你这个焊接是焊在什么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知道了。

高手麻烦指点一下,这个焊接功放是要旱灾哪个焊点谢谢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根据经验,2是芯线,1和3是地线。
可测一下,看1、3、4之间应该是通的,2和它们之间可能不通。

网友:
好高级的帖子,留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