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一个月,终于装好一台自己满意的90F18(国庆已首飞)

楼主(2012-09-06):
7月底买的ARC F/A18E空机
9月初开装,断断续续的持续一个月,终于在国庆当日首飞

东西买回来已经一个多月,同期购置的已经炸了几台~~
本着慢工出细活的一贯优良作风,我还是做足准备,再慢慢搞。
标题都说了,就先放图,过些日子闲了再说。

楼主:
再放一张,这家伙需要用到的舵机~

网友A:
一大盒子舵机不会是空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大盒子舵机不会是空盒吧

网友:
留个记号 等以后做好再看

楼主:
7月份几个相识的模友一起入了F/A-18-EF型超级大黄蜂,不过炸机的不少。我的就慢慢来了,但功课没少做:
之前做了一个F/A-18的专题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4113&extra=&page=1

为尽可能仿真,决定开前缘襟翼,并按照真机比例切出了前缘襟翼舵面(就是之前的图片)
F/A18真机的襟翼: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楼主:
给这家伙预备的心脏:

仅动力系统(涵道+电池)的重量就已达到1200克~~

网友:
深深的插入看直播!

楼主:
又好多天没更新了,前缘襟翼的的改造终于完成了。
下面2图分别是襟翼收起和放下的效果:

收起:

放下:

动作视频:

网友:
赛 前后联动

楼主:
最近注意力又到苏35等其他飞机上面去,加上胶水的缺失,导致F18的进度又拖了一段时间。
这两天才把涵道装到机身去。
这个某动物牌子代购的金属涵道,特点是重,560克!
拆开看看才明白,里面一个大一号的内转子电机,贡献了313克的重量!

因为涵道太重,我想办法将安装位置前移,连同好盈100A电调一起先固定好

楼主:
我这个空机版的F18,几乎全是散件,得一块一块的粘起来。用的都是泡沫胶。
先把机头和进气口粘合,各种夹子就出场了

自己用刻刀加工一下进气唇口,并涂色

准备装主翼,机身上的碳杆槽需要切深一点,否则会很杯具。

装主翼的次序:先把碳杆装到一边的机翼上粘好,尽量不破坏原有的贴纸,然后才一起粘合到机身上

之后再粘合另一侧的机翼。
把襟翼都打下来的效果:

待续.....

楼主(2012-10-07):
先贴一个前后襟翼动作的视频:

楼主:
作弊孔
考虑良久,还是决定开作弊孔。
第一,这飞机的进气口面积大概与涵道的通风面积相等,担心这金属涵道的进气效率受影响,开孔能有效增加进气量
第二,开孔更便于检查电调的温度和检查涵道扇叶
第三,作弊孔也是提拿飞机的抓手位

作弊孔的形状,也是经过设计,配合前面的造型,并利于进气

涵道舱内的情况

切口用蓝色油性笔涂一下

楼主:
装机身下半部和平尾
机身的下半部是相当悲剧:其结合面与上机身是合不上的,得花大量时间用刀削加工!涵道的舱盖也是,装上下机身后,发现舱盖突出了5mm,又得下刀子在内侧切削~
这是装好后与70F18的对比

仍可以看到上下机身结合部位的缝隙,真的合不上!

网友:
重庆人民发来贺电

楼主:
装起落架、接线

当初买这款机,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其起落架像真,但装的时候就悲剧了

这是模友的一台机(已装好)的起落架样子,装好就是歪的
所以我装后起落架时,费了很多时间去调整其角度,令其在滑行状态下轮子是直的

前轮还行,只是那舵角的长度也太小了!

于是自己剪了一片塑料片,加上去,使其力臂长一些
装上之后

舱门:
后轮我没有装舱门(因本身后轮就很不结实,怕会干涉)
前轮的舱门,原设计应该是用舵机来开闭的(配了延时器)
但我考虑之后,决定用拉线的方式闭合前舱门

楼主:
起落架全收起的效果

楼主:
飞行前的调试
制作电池扎带:
自己切了块层板,扎带穿过层板来捆扎电池,魔术贴也粘在层板上,这样EPO材料没那么易损坏

重量:1870克(不含电池)

和猎鹰王70mm的F18对比合影

10-1调试

9-29调试

10-1调试

楼主:
不太顺利的首飞

首飞是10月2日下午,用4000mah 6S电
起飞、飞行是相当漂亮的,但降落时才打襟翼(其实拉杆补偿也没设好),导致飞机俯仰不稳,降的很重,起落架损坏!

一只后轮是直接"爆胎"了

马上修复改造
我手上有一套FW-F35的起落架备件,拆过来正好能配合F18的收放器,马上进行改造!

效果

楼主:
第二飞成功了
调试好起落架后,次日再去飞
这次带足4架机一起助阵!

有了首飞的经验,这次飞行顺利很多,分别使用4000mah6S、3300mah6S电池,还有2个2200mah电池串联的方式飞行,效果都不错
这个视频是模友帮我拍的,有剪辑
调试好的襟翼,对起飞和降落是相当大帮助的——稳

楼主:
试飞成功后,再把后起落架周边进行优化处理,减少空气阻力

楼主:
至此,这架F18基本调试完成了。

这两天都在飞,
打襟翼起飞,平顺;
高速飞行,犀利、灵活
低空通场,震撼,呼啸而过
打襟翼降落,缓慢、平稳,甚至不像2.5公斤的机子降落的样子。

再放一些图,毒一下大家!

起飞英姿:

降落

网友:
呵呵,f18在“空军之翼”网站上有很详细很详细的介绍,我也很喜欢这一款飞机。
如果装上多叶的涵道,会不会连声音也更像真些。

网友:
慢工出细活 LZ威武

网友:
看来LZ和我一样,偏爱涵道像真机呀。。

网友B:
不过那么小的车 是如何装下4台鸡鸡的 ,求教啊。

网友:
每次出去飞,我的飞机 都只能放在俱乐部里了。拿回家太麻烦,太大,所以也就没什么时间 在去搞基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那么小的车 是如何装下4台鸡鸡的 ,求教啊。

我的车是掀背车,后排座椅放平后与尾箱是一体的,适合放大件物件。
普通的三箱轿车就比较麻烦,应该放不了。

飞机叠放之间,用泡沫或布等物件隔开一下,避免擦花了。

网友:
楼主真是很用心!这只飞机本来是我的,现在找到好归宿了!

网友:
这款喊道怎么样?

楼主:
这涵道,重(560克),有力。6S电压,半油门即可巡航。
声音效果一般吧,还是能听到电机的尖叫,但气流声也不错。

网友:
多少公斤推力?是ET意特的喊道吧?

网友:
起落架看上去怎么不对劲啊

网友C:
ARC的機子漂亮!
我看了LZ機翼需上膠黏接的斷面沒有噴到漆,這樣應該就沒問題,我之前也有一架ARC的70mm F-18,黏接的斷面也全上漆了,第二個航次就空中解體,ARC的漆是可以整片撕下來的,漆與EPO表面牢度不夠,建議若黏接斷面有噴到漆時宜用砂紙磨掉漆,並使EPO表面粗躁些,這樣才不至於高速下整片機翼脫離機身!
ARC的機子因EPO有點軟,動作不是很精準,但整體而言,浮力好,好飛好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C的機子漂亮!
我看了LZ機翼需上膠黏接的斷面沒有噴到漆,這樣應該就沒問題,我之前也有一架ARC的70mm F-18 ...

这个问题我装机时也注意到了。
好在这架飞机的主翼有一条8mm粗的碳杆横穿整个机身,粘合机翼的时候我也做了加强填缝。另外,每次飞行前后都会检查飞机的结构,保证飞行安全。

网友D:
很用心啊
F18是我的违禁机型,炸了两部70涵道的,硬是找不到飞台风、F15之类的那种感觉

网友E:
前缘是缝翼吧

网友:
lz  你太年轻了 你以为这个论坛上真的有那么多人回复你的问题? 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回的,不然我再换个id发同样的话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缘是缝翼吧

前缘襟翼是向下翻的舵面,跟真机的道理一样,应该不算缝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用心啊
F18是我的违禁机型,炸了两部70涵道的,硬是找不到飞台风、F15之类的那种感觉

70的F18我有一台,是早期的F/A-18大黄蜂型号,其进气道造型导致收油门会抬头,对降落有些影响。
但90这台没有这种情况,而且更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70的F18我有一台,是早期的F/A-18大黄蜂型号,其进气道造型导致收油门会抬头,对降落有些影响。
但90这台 ...

晕,这论坛,连发了两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70的F18我有一台,是早期的F/A-18大黄蜂型号,其进气道造型导致收油门会抬头,对降落有些影响。
但90这台 ...

弱弱的问句,您的70mm是猎鹰王的吗?

反正现在是F18恐惧症了,老实玩我的90台风才是王道

楼主:
是猎鹰王的。这款机的电池仓、电调等设备都在机腹,不方便。
关键其进气道很大,当关闭涵道时,会在进气口附近形成类似空气堵塞情况,导致飞机会抬头发飘,不利降落。妖孽狂飙你讲的恐惧症不知是不是这样?
猎鹰王70这款对降落要求会比较高的,当初我们买回来一批,好多人都不适应。

网友:
最近迷恋上了涵道,整机的推重比是多少?

楼主:
我这架90F18推重比大约能到1.2:1
一般涵道的效率较低,推重比一般0.7~1左右。

网友:
长沙人民支持你  装机就装一台好机  不要讲 我一上午就搞定 用现有的零件凑合吧   装机的精细度直接影响飞行 我对您装机的思想表示强烈认同 对您装机的态度表示非常的赞赏

网友:
河马哥,讲讲开一下前缘襟翼感觉如何,我的没开,现在降落时开后襟翼,感觉速度只慢一点点,升力也没怎么增加,主要是飞机太重了点,用6S 4000电池只能飞2分钟(原厂电机涵道+中特威85A)

网友:
我感觉,这台飞机降落对跑道要求高了点,因为太重的原因,再则主起落架,不结实,比飞翼的90F18差了很多,大仰角降落,主起落架根本受不住,我现在只敢平飞降落,且后起落架用胶胶死了

楼主:
不知你的飞机多重?
我的没装矢量和后轮舱盖,用4000电池时重2500克,
我现在的起降都打襟翼,感觉并不快,而且比较稳。
起落架我已换,挺结实的。

楼主:
只用后襟翼,低头力距比较大,同时开前缘襟翼,感觉好些。大迎角飞行还没试过,周六试试。

网友:
顶贴挣工分哈

网友:
河马好功夫

网友:
对此机的评价是华而不实,卖给老外蛮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放一张,这家伙需要用到的舵机~

东西不错我喜欢

楼主:
原机配的起落架比较杯具,装配费神,其他还不错。

网友:
用FBI查河马家地址然后看皇历则吉日去抢飞机!

网友:
楼上的,我们结伴去吧

网友(2013-02-06):
降落很漂亮、就是没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放一张,这家伙需要用到的舵机~

这么多舵机!

网友(2013-03-20):
引用 楼主:
我的车是掀背车,后排座椅放平后与尾箱是一体的,适合放大件物件。
普通的三箱轿车就比较麻烦,应该放不 ...

网友:
漂亮的jj,大黄蜂,貌似是大蓝蜂

网友:
好,不错,很不错,的确不错,字数够了吗????

网友:
继续欣赏,好东西

网友:
妹的,好毒!好毒!

网友:
这个F18很像真,可惜安装太麻烦,看来质量也一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大盒子舵机不会是空盒吧

這你也想到?那我還覺得上面的照片,機子裡面沒有電調和涵道。

网友(2013-07-15):
推力过1了吗

网友(2013-12-19):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装机时也注意到了。
好在这架飞机的主翼有一条8mm粗的碳杆横穿整个机身,粘合机翼的时候我也做 ...

70涵道的航域怎么做加强填缝呀?

网友:
好车,好机  好潮流···

网友:
F18真心下错,等飞翼的F18V2

网友:
河马哥 请教些问题呢 这架f18你试过更大的电池吗  重心是不是跟说明书说的一样 机翼前缘后105mm?我打算用4500的电池飞  又怕重心有问题 用的水星的涵道

网友(2014-04-15):
求视頩啊

网友(2021-08-19):
只能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