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的甲醇船,连杆断了,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发动机?

楼主(2012-09-06):
朋友送的甲醇船,连杆断了,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发动机

网友A:
用相同尺寸的代替,管它什么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相同尺寸的代替,管它什么牌!

网友:
确实找不到就尸体送我啦

网友:
感觉是意大利的。。tb上好像看到过
不便宜的
坏了就买配件,买不到找机加工的加工一个。
要不留着做纪念,或者出了

网友B:
感觉是成品船,带摇控电起动的。用五十元的发动鸡的应该能装上。

网友C:
Dynamite RC美国牌子。他们的船用15级发动机已经停产很久了。即使他们还有这个连杆的存货,由于该公司在亚洲都没有分公司或者经销商。如果直接从美国邮购,那么费用估计可以换个OS或者CMB了。

网友:
建议你 ,去废品站或者汽车修理铺买个报废的汽车铝活塞,然后拿到线切割的加工店,让店主按照你断掉的连杆简单画个图,半个小时就能加工出来一个了。
连杆是高强度铝合金材料,不是一般的铝材,所以一定要用汽车报废活塞来做原料

网友D:
LZ如果想自己加工,选7075铝材足矣。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自制连杆不要考虑加铜套轴瓦了,镶铜套会带来更多隐患。加工的时候连杆内孔加车油槽,连杆小头对称打两进油孔,大头对称两孔外加底部一孔。总之保持良好润滑是连杆命长的关键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成品船,带摇控电起动的。用五十元的发动鸡的应该能装上。

呵呵,是朋友做的,百威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如果想自己加工,选7075铝材足矣。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自制连杆不要考虑加铜套轴瓦了,镶铜套会带来更多 ...

ok 已经换18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ynamite RC美国牌子。他们的船用15级发动机已经停产很久了。即使他们还有这个连杆的存货,由于该公司在亚洲 ...

ok

网友:
恐怕活塞和缸套也完了

网友:
新手不懂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