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消震动问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9-06):
打算自己做一个四轴,包括软件和硬件
从暑假到现在,硬件已经搞定了,软件用的UCOS系统,各个任务也已写好调试好

目前在震动方面卡住了,快一个星期了依然没有解决
静止时卡尔曼滤波蛮好,一开电机,震动引起的干扰太大,都无法起飞

下面是波形图:

加速度传感器是:ADXL345,I2C读取数据

下面是我的四轴:

主控是STM32F103

震动问题该如何解决?恳求大家提点建议,谢谢!

~~~~~~~~~~~~~~~~~~~~~~~~~~~~~~~~~~~~~~~~~~~~~~~~~~~~~~~~~~~~~
感谢大家的回答

再补充一下,电机是930KV的,1045桨,支架是50CM

还有,我测试的时候是不带桨叶测试的,电机一加速,震动就蛮大,用手触摸任一臂都明显有麻的感觉

网友:
你要检查震源,包括电机和浆

网友A:
四轴最大的震动源就是电机与桨的连接方式(电机轴承没虚位的情况下),其次就是桨,最好不要用子弹头桨夹,像DJI的电机一样,把桨紧压在电机上是最好的,在就是给桨做下平衡也能啊大限度的减小震动

网友:
高深莫测,其实要想震动小,就要提高米的投入............米上去了,震动自然就减小了...........

网友:
是个难题

网友B:
先用机械方法,板子和机架不要硬连接,用泡棉做隔离,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隔离震动源

网友:
隔离振动源我觉得不行,会使得加速度感应灵敏度下降,飞控不稳,还是要硬连接,买好一点的浆应该可以减少一点桨本身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最大的震动源就是电机与桨的连接方式(电机轴承没虚位的情况下),其次就是桨,最好不要用子弹头桨夹, ...

感谢你的建议
我测试的时候没有带桨,电机空转的。。

网友C:
没那么复杂,换好点的电机,比如朗宇之类,桨买好点的,用之前做下平衡,效果很明显。

网友D:
LZ都上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都上系统了

嗯,ucos系统,我是想飞控写好后开源的
用UCOS的话,各个任务的功能清晰,方便大家学习与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复杂,换好点的电机,比如朗宇之类,桨买好点的,用之前做下平衡,效果很明显。

电机是新西达2212,电调是好赢

我测试的时候没有加桨叶,就是空转,高速时震动的噪声很大,以至于起飞之前电机就有的转有的不转了,根本无法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机械方法,板子和机架不要硬连接,用泡棉做隔离,看看效果如何。

已经加一层软隔离了,效果不明显

网友:
空转都震动严重~你这明显是电机不行啊......XXD也有假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