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助看这个能不能改成可调的电源

楼主(2012-09-06):
高手请帮助看这个能不能改成可调的电源   如何改 谢谢
先来了整体  电源上面的东西是和电源输出连接的  500V 35A  上面写着 HAN 6HSB-BU

楼主:
这个是电源上面接头的大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源上面接头的大图

这个是电源内部的可控硅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源内部的可控硅吧

这个应该是触发电路板吧 我想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触发电路板吧 我想的

下面的图是细节 第一个图上可能是铭牌吧

楼主:
相位控制单元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伊克萨斯? 很牛叉的样子,楼主那淘换来的奢侈玩具?

网友:
看式火车上的东西,那种插头用得很少的。

网友:
看你发的图片,这个应该是电源的一部分,这个输出500v,30A的电源不止这么一个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伊克萨斯? 很牛叉的样子,楼主那淘换来的奢侈玩具?

我这里有一个上市公司换项目 出来的全新的东西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