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弄个什么紧急开关

楼主(2012-09-06):
比如也不能救机了,又没什么危险的情况下,能不能弄个什么控制开关,类似熄火,但断开电机舵机的电源,这样是不是就不会炸坏舵机了呀?

网友A:
自己做呗,用个通道直接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呗,用个通道直接断电

你说要真有个这开关,管用吗?

网友:
也有此想法,想炸时就断掉舵机电原,在接收机里什文章,

网友B:
炸舵机跟通不通电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炸舵机跟通不通电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有,通电中,控不动,舵机不动,不通电舵机会顺滑。可以降低舵机坏的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通电中,控不动,舵机不动,不通电舵机会顺滑。可以降低舵机坏的几率

说的好··

网友:
你这个紧急开关成功了让那些卖舵机的情何以堪

网友:
这个主意好,但还是用易碎舵臂方便点。

网友:
搞个车用的舵机保护器就可以了!
一般固定翼的舵机连杆是柔性材料的,也能起到保护舵机的作用!
我之前因为副翼连杆是直的钢丝,已经扫齿了两个9克舵机,现在把连杆中间搞了个半圆形,让它有点轴线上的弹性,看看还扫舵机否!

网友:
很有创意的想法,但在炸机的那时就怕你什么都忘记了。还有比如在你正常飞的时候开关出了问题,那就真是问题了啊

网友:
易碎舵机的方案比断电好,还是需要用最简易的方案。

网友:
此开关的意义还是有的,可以减少炸鸡后憋舵、烧毁驱动和电机的风险。

网友:
我只讨论楼主说法可能行,不管那种方法更好。电调连接收的线上加个开关,直接用舵机控制,炸地近时再用,失控保护要设好,掉地上还狂转就惨了。

楼主:
好象,大概,可能,还是有点用,听大家这一说,讨论吗,哪个好用哪个,不过我这个要实现确实有点难度。易损舵臂不会飞着飞着就断吧?炸时,也得来那么一下才能断吧?这么便宜的东西,力度厂家能掌握好吗?本人飞的都是简单动作,还没怎么大炸过,有个好办法不是踏实点吗,不过舵机要是断了电,炸坏的概率真的会低很多。没电不就能自由的转了吗。

网友:
好想法,总有一天航模会迈上永远不要换配件的地步,希望我等能看到!

网友:
要是反應得過來去撥那開關、油門收掉就好了,仔細看看國際賽中那些選手也常摔機、但很少看到機子在地上打滾,這就是操作上的差距。至於整體斷電去保護舵機,說不定原來還有機會救回來的一關全部完蛋了,怕燒掉舵機就用所謂易碎舵臂或是不要用金屬齒輪舵機,最終還是盡量不要摔才是重點。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玩模航,想配件不摔坏,不用買,还是退魔吧!

网友D: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