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祈祷!!油机上720

楼主(2012-09-07):
油机上720开平衡是否有成功案例,,,,,,,,,说说经验,抗震方面

网友A:
LZ好纠结

网友B:
还是MB吧

网友C:
一直用MB从2.0到3.08

网友D:
Sk720 先用普通三轴模式试飞,打开回放。
试飞过后连接电脑看试飞回放,注意震动系数
如果震动系数在7以下就可以开平衡模式。
如果比7大,则需要调机械震动。可以利用Sk720的震动日志功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