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襟翼求助

楼主(2012-09-07):
1•7米的epo的p51,起飞重量5000克不到点,襟翼肯定要用上的,未为首航。现在设置襟翼,到底是先打开15度再油门百分之30下联动襟翼开到45度好还是直接分2挡,15度与45度好呢

网友A:
襟翼干嘛一定要和油门联动?我襟翼设置为3档,起飞档和降落档,还有一档就是收起档

网友B:
同意藤椅观点!

网友C:
不要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D:
我就两档20°和关闭

网友E:
听说是款很好飞的飞机

网友F:
联动好玩 呵呵 JR 我搞过 零油门时 全放下 油门带比例的 好玩

网友G:
根本无需襟翼
特别风大的时候,放襟翼有时候更不好降,头别轻了。
翼展1.7米,5kg不到,翼载荷大不到哪里去

网友H:
藤椅正解

网友I:
LZ可以选择升降襟翼混空,第二可以设置两档襟翼一档30度,二档40度

网友J:
我的1.4米P51无需襟翼随意起降,感觉就是拿来看的,不管起飞还是降落距离都很短

网友K(2013-04-25):
簡單一點吧

网友L:
我的设置是:1档收起0度,2档起飞10度,3档落地20度。3段开关单独控制。说明书上说襟翼最大不要超过25度,可以查阅。我们这里基本都在3-4级风中飞,所以我把最大襟翼减小了5度,设为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