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GPS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安装,求助

楼主(2012-09-07):
GPS到底怎样安装才是正确的,位置有要求吗,

网友:
远离发射机、电调等,支杆在下,出线位置的箭头向前装就是正确的。调参软件的距离设置要正确呦

网友:
顶,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装,看说明书上说的很麻烦,看不懂

网友A:
LS 看不懂中文,你可以去看我发的,NAZA安装教学视频呀,里面什么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 看不懂中文,你可以去看我发的,NAZA安装教学视频呀,里面什么都有。

小学读了12年,哈哈,,,,,说明书上说什么电机轴到重心点的相对距离,还有就是说明书上说的那个补偿角,没弄明白

楼主:
看了泡泡的教程,好像是飞控为中心

如果GPS装在正前方,飞控装右下中,,参数怎么量呢

网友:
我的是X650,装到机头后面的,调试的时候Y -10

楼主:
为什么y-10

楼主:
怎么NAZA技术不出来给大伙讲讲课阿

网友B:
熟读说明书5遍,每个人都能做一个安装教程出来!!

楼主:
就是看不懂说明书啊,大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熟读说明书5遍,每个人都能做一个安装教程出来!!

哥,我都看了10遍了,一到安装GPS时,测量X Y Z  轴的距离,看着那个图就发蒙,看不懂

楼主:
GPS装正前方,重心在中间,飞控也在中间,xyz怎么测量,z是不是重心到gps中间位置,那xy呢

楼主:
如果测量数据出错,会倒置什么样的情况

楼主:
技术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我都看了10遍了,一到安装GPS时,测量X Y Z  轴的距离,看着那个图就发蒙,看不懂

网友D:
楼主仔细把下边的文字看完,基本上你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回楼主 ,据我观察:首先飞控不能装在“右下中”飞控要尽量装在机架的物理重心处,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想想:在X模式下,假设夸张一点,我们把飞控装在右后悬臂的电机坐旁边,那么当我们打横滚和俯仰的时候,飞控会出现高度上的位移(垂直方向),因此,飞机在高度上会晃动;
同样,我们打方向舵时,飞控会出现水平方向的位移,因此,飞机会出现水平上的晃动,甚至是在水平方向划大圈。
所以,飞控需要装在机架的物理重心处。

按道理,飞控和GPS安装都要建立在以机架物理重心为“零点”的三维坐标上。像大疆的ACE ONE,调参软件中就有明确的“主控器XYZ设置”和“GPS XYZ设置”。但是由于NAZA身份不同,米容量不同,鉴于全球粮食紧张的现实情况,导致大疆把“主控器XYZ设置”单元节约掉了。给广大用户造成了些许不便,望大疆加以改进。

至于“GPS夹角”调整说明,简单的说就是:假设你往正前方飞的时候,飞机却往左前方在飞,即使校准了N遍后,还是望左前方飞,那么就必须把GPS向右旋转一个角度,这个旋转角度就是你遥控命令方向与飞机实际执行方向的夹角,(即说明书上的“防伪补偿角”)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原因呢?是这样的:由于外壳上的小红箭头是在厂里先印刷出来的,拿回来组装的时候,难免可能把机芯粘歪一点点,因此,按照小红箭头装正的GPS,其机芯实际上是歪的。估计是如此。

最后:GPS的XYZ测量是这样的:(前提是飞控要在机架的物理重心上) 看着说明书上的图来理解下面的话:1、红线代表正数、绿线代表负数(和炒股一样);2、以主控中心为出发点;3、X轴是指前进后退方向的轴;4:Y轴是指左右移动的轴;5:Z轴是指上下移动的轴(上升下降);###重点###拿一张大白纸,把飞机放在白纸上。6:通过主控中心向着前进和后退方向作一条直线,这就是X轴,GPS的垂直投影(注意是投影哦)如果落在这条轴上,那么测量垂直投影中心到主控器中心的距离,即为X值(装在主控后边就是负,前边就是正);7:如果前述投影不在前述直线上,那么请从投影中心向前述直线作一条垂线,请测量这条垂线的长度,即为Y值(人站在机尾,左边是负有便是正);7:Z轴一般就是 你的GPS撑杆有多长就填多少(注意:向上立着是负值“负值”,向下吊着才是正值。这点别搞错了)。

再最后,三个值中“Z”最重要,正负不能搞错,三个值不需要很准确,只要错得不太远,对飞行安全是没有多大威胁的。总之,值差得越远,飞行的摇晃度越大。

最最后:著楼主飞行愉快。

网友:
我把飞控买回来看都没看,直接装上飞

楼主:
多谢十九楼,,有点明白,慢慢照着你的说明研究下,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仔细把下边的文字看完,基本上你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回楼主 ,据我观察:首先飞控不能装在“右下中 ...

这个解释很给力。。。。。。。

楼主:
谢谢19楼兄,,现在知道怎么装了,哈哈

网友:
我直接装机架中间了,但是z到底填+还是-呢?

网友(2012-11-05):
xyz只能填整数,有点郁闷,安装是不可能完全是整数距离,例如安装位置是7.5cm,哪应该填7cm还是8cm呢?

网友:
泡泡老师有安装调试教程啊